请大神推荐一个视频编码芯片

楼主(2018-12-14):
如题,详述如下:
有个项目,单片机读取U盘的图片,显示在电视机上,同时读取U盘里的mp3文件,在电视机上播放。
我准备用STM32F429的LCD控制器输出,之前有了解过GM7123可以把STM32F429的LCD控制器的信号转成VGA信号。
现在问下有没有类似的芯片把LCD控制器的输出转成CVBS格式输入到电视机的AV口,是否有这种芯片?

网友A:
做这种活  不是应该换arm9或a么

网友B:
有这种芯片,市面上还是比较多的。如RK1000S或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芯片,市面上还是比较多的。如RK1000S或其它

多谢大神推荐,貌似这个不好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种活  不是应该换arm9或a么

这个确实应该是arm9或者aX干的事儿,只是我对那些东西确实不熟悉,正好也尝试一下STM32。

网友:
不难买,我们公司出的,客户一直有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