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50 Linux CAN驱动收发测试成功

楼主(2018-12-14):
CAN功能调通是这次做板最大的收获。
在做这块板子之前我是没有调通STM32 Linux socket CAN的,但是我觉得CAN接口是很有用的,于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先把CAN收发器和接口做到板子上了。
调试开始后,一切都很顺利,u-boot ok,linux ok,之前F429上能用的功能在F750上都成功了,最后轮到CAN接口了。
由于我没有现成的CAN网络,我的测试方式是把两块板子的CAN接口连起来组成最小的网络,一块板子发送,另一块接收。
我用的测试程序来自于can-utils工具包,cansend是发送程序,candump是接收程序,一开始cansend可以执行但是接收那边没有动静,打开debug调试信息一看,原来can数据帧没有发出去一直mailbox里。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网上搜索说STM32的CAN没接收发器或者没连入网络的时候会发不出去数据,可是我这里接了啊。
于是仔细检查电路,最后发现原因了,CAN TX/RX和收发器接反了(以前做RS232串口经常犯的错误又重现了,很没有面子啊),好在CAN接口是用跳线连接的,对调一下就可以。
检查连接无误后再次上电,先打开接收板的CAN接收程序(candump),然后在发送端敲入cansend 。。。。。。,接收端正确接收到的数据了,这次终于成了!!!

STM32裸机CAN收发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在Linux下还是很不一样的,它是按照网络套接字(socket)机制工作的,用户只需要写应用,至于数据收发,是否成功,超时检测都由系统做了。以后做CAN应用就可以像网络编程那样写程序了(虽然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A:
厉害、厉害
话说F750不用外加RAM就可以允许Linux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
话说F750不用外加RAM就可以允许Linux么?

当然要加SDRAM啦,越多越好。

网友:
膜拜大神。
STM32运行LINUX也需要交叉编译码?搭建了好几次交叉编译环境都觉得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入门呢。

楼主:
你上emcraft.com上面有编译器和环境建立的说明。

网友B:
厉害了,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好奇

你是说STM32跑linux吗?
我一直很喜欢单片机,同时对linux也很感兴趣,希望在STM32上运行它,使用它。从STM32F103我就在尝试这种可能性,那时缺少很多外设驱动实用性很低,后来又过渡到407,429,746直到现在的F750,一路走来坚持到今天还保持兴趣没有放弃很不容易。STM32 linux(或者说uclinux)能够使用的外设驱动越来越完善,以后单片机的主频越来越高,外设越来越丰富,软件如果没有跟上还是单机裸奔,延时用while(1)是很浪费资源的,同时开发者也会很辛苦的,我觉得使用一个功能完善的操作系统是一条合理的路,我会继续走下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STM32跑linux吗?
我一直很喜欢单片机,同时对linux也很感兴趣,希望在STM32上运行它,使用它。从S ...

BSP花钱买的吗?

网友:
stm32跑uclinux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BSP花钱买的吗?

emcraft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STM32跑linux吗?
我一直很喜欢单片机,同时对linux也很感兴趣,希望在STM32上运行它,使用它。从S ...

厚脸皮问问楼主,还有多余PCB吗?是否能割爱一块,我也想玩一下

网友D:
这种片子跑Linux就是鸡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片子跑Linux就是鸡肋吧……

不鸡肋,速度很快,你看我发的启动log就知道了新出的STM32F750成功运行Linux
而且Linux下编程很容易。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鸡肋,速度很快,你看我发的启动log就知道了新出的STM32F750成功运行Linux
而且Linux下编程很容易。

我请教下,这个片子上的uboot 和内核系统 编译器,搭建交叉编译环境,厂家有技术支持么?就是出了问题,找谁帮忙。
比如我现在用新塘的NUC972,开发环境厂家会提供打包好的,里面uboot 内核 文件系统 都有厂家测试好的,供大家裁剪使用,出了问题,可以联系原厂售后帮忙,解决问题,这样用起来就比较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请教下,这个片子上的uboot 和内核系统 编译器,搭建交叉编译环境,厂家有技术支持么?就是出了问题, ...

你说的这算原厂支持吧。STM32的Linux我是从emcraft网站下载的,我只知道它们是ST的合作伙伴。
我不是ST也不是emcraft,你这个问题超出了我能力范围了。

据说,emcraft可以为客户定制化服务,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给它们发邮件咨询。

网友E:
我是在树莓派上用can utils 发数据给STM32裸机,效果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树莓派上用can utils 发数据给STM32裸机,效果也挺好的

嗯,Linux程序通用性体现出来了,只要有源码,用gcc针对目标平台重新编译一次,跨平台分分钟的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Linux程序通用性体现出来了,只要有源码,用gcc针对目标平台重新编译一次,跨平台分分钟的事。 ...

是啊,linux + python几乎是万能良药

另外linux下用canbus确实比自己在单片机上配置canbus要方便得多,很多细节都不用考虑,这可能是为什么大家喜欢linux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啊,linux + python几乎是万能良药

另外linux下用canbus确实比自己在单片机上配置canbus要方 ...

不需要实时性和对成本不敏感,Linux是个好东西,但是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对成本敏感,Linux就玩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实时性和对成本不敏感,Linux是个好东西,但是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对成本敏感,Linux就玩不来了。 ...

嗯,你说的没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系统,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