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14年为GEN7迷你服务器购买的P410阵列卡电池坏了,结果你意料不到

楼主(2018-12-14):
最近发现,我的HP GEN7迷你服务器阵列卡报警,说电池或电容器失效,高速缓存功能失效。

拆开机器,果然发现电池已经鼓包。

楼主:
这块阵列卡,2014年我是600元购买的(当时也是拆机二手卡)。

楼主:
我查了淘宝,这块电池120元,最便宜的100元。(标40元的是鼓包的)。

这电池带一块复杂线路板,和复杂排线,100元的确不算贵。

我正要动手购买。

楼主:
无意中发现,这块P410 属于老款卡,目前整套的售价,已经由600元降到120元了。

也就是说,电池100元,主卡+512M内存卡才20元。

电池这么贵的原因,是老款卡数量少,而且电池的确复杂。

我发现,整套新版本P410(带主卡+512M内存卡+电池),才卖70元!

新版电池简化了许多,只是卖20元。

果断买了套新版P410.

我玩阵列很有经验,可以没有障碍的将原来的硬盘阵列移植到新卡上。以后再坏电池,也不担心昂贵或找不到了。

网友A:
我晕,这是nimh电池,怎么也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这是nimh电池,怎么也鼓包。

而且鼓包的不在少数。

看店家,鼓包也卖:

楼主:
有店家更狠,150元一个电池。

网友B:
这个卡,能当SATA拓展卡用么? 据说开机很慢?不装电池可以用么

网友:
服务器的配件,新的卖5000,二手可能卖50

网友:
显卡也是搞笑,我卖我用了一年的二手1080没亏没赚

网友:
这个卡怎么用?能用到普通电脑里吗?我电脑里现在又两个128GB Sandisk固态硬盘能不能通过这个变成25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卡,能当SATA拓展卡用么? 据说开机很慢?不装电池可以用么

不装电池也可以使用,就是无法使用raid的高速特性了。

它可以同时支持sata和sas。

我使用固态硬盘做系统盘。这个阵列只是数据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卡,能当SATA拓展卡用么? 据说开机很慢?不装电池可以用么

raid卡不开缓存是没法走raid5的。写入会非常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aid卡不开缓存是没法走raid5的。写入会非常慢。

可以当普通的拓展卡么?我主板南桥有问题,SATA口经常断开,现在是U3转SATA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当普通的拓展卡么?我主板南桥有问题,SATA口经常断开,现在是U3转SATA用着。 ...

应该可以。不过还要看你的主板。

服务器配件,对主板有一定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当普通的拓展卡么?我主板南桥有问题,SATA口经常断开,现在是U3转SATA用着。 ...

哈哈,你不会用的amd主板吧?我用b350m蛋疼得1b,南桥的4个口经常卡死,几分钟没反应,搞得我现在只把硬盘挂cpu的俩口上,那俩口从来不卡。装win10也一样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意中发现,这块P410 属于老款卡,目前整套的售价,已经由600元降到120元了。

也就是说,电池100元,主卡 ...

图片这款是电容来的,以后不会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当普通的拓展卡么?我主板南桥有问题,SATA口经常断开,现在是U3转SATA用着。 ...

以前有大佬提醒过千万不要用HP的阵列卡装到非HP主板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这款是电容来的,以后不会坏了。

你说下面这个是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下面这个是电容?

是的那个是电容,请注意看内存条上面有个主控断后主控会将内存的数据存起来的。

HP 的缓存供电模式:

1 FBWC=Flash-Based Write Cache(FBWC)    使用 flash 做存储,掉电时有一个大电容供电,将缓存中的内容写入flash. 写入flash 后,永久有效,无72小时限制。

2.BBWC=Battery-Backed Write Cache(BBWC)   使用 电池供电,只能保持72小时的数据。

主机掉电时,HP RAID卡缓存中有 512MB*75%(HP 服务器 缺省75%是写缓存,其余为读缓存) 的数据还未写入到硬盘,

缓存没有供电,则会造成未写入数据丢失。以前使用电池为缓存进行供电,约能支持72小时。

网友:
FBWC用的不是电池,而是两个6.3v超级电容,也有寿命也会鼓包。
我在用P212+FBWC,我在淘宝一开始买的也是鼓包,我拆了用电桥测了一下,没鼓包的容量在2F左右,鼓包的下降到几百uF,而且串联电阻很高。

那个内存条一样的电路板,实际是个带高速缓存的SSD。掉电的时候,用超级电容里的电能将缓存里的数据写入板载的Flash里,等下次上电,再先将Flash里的数据写到硬盘里。

网友D:
群晖好用点?还是HP的这个服务器好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群晖好用点?还是HP的这个服务器好用点?

肯定HP服务器好用。

我安装了win7旗舰版,除了做文件服务器,还能做其它事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大佬提醒过千万不要用HP的阵列卡装到非HP主板可能会有问题。  ...

还有这种说法么?准备搞个阵列卡用在普通电脑上呢

网友F:
最近也弄了块dell的H700组RAID6由于没有背板怎么看硬盘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种说法么?准备搞个阵列卡用在普通电脑上呢

只听说过,没实测过。小心有坑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弄了块dell的H700组RAID6由于没有背板怎么看硬盘状态?

linux有命令 mfiutil show drives 查看物理硬盘状态。

windows下死心吧,DELL没有的。

HP P410 有个Windows监控软件,可以看到物理硬盘状态。

楼主:
这块新卡果然是超级电容的。

开机后,起码1-2分钟会提示电容正在充电,无法使用高速缓存。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
难道dell的都要现场查看硬盘状态?

网友:
我也有这个卡,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把这个芯片破掉,然后直接接到电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ux有命令 mfiutil show drives 查看物理硬盘状态。

windows下死心吧,DELL没有的。

https://www.dell.com/support/art ... A5%E5%BF%97?lang=zh
这个是不是能查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