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其中30多个引脚每个都要驱动一个光耦咋办?

楼主(2018-12-14):
STM32其中30多个引脚每个都要驱动一个光耦咋办?加什么芯片?

网友:
3个io+4片74hc595

网友A:
STM32能上多大电流

网友:
74HC245D  妥妥的

网友:
光耦又不贵,小电流时stm32也能带动,也不像引脚紧张,楼主到底想达到神马目的?

网友B:
三极管,MOS也行,之前有一块板,64个光耦输入,40个光耦输出,一路CAN,用103ZET6,读传感器状态,控制气缸,跑的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能上多大电流

总电流150mA,这个电流还包括了CPU自身需要的电流

网友:
人家有30个引脚,你却让人家只用3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MOS也行,之前有一块板,64个光耦输入,40个光耦输出,一路CAN,用103ZET6,读传感器状态,控制气 ...

能截下输出部分STM32到光耦的电路我吗?

网友:
最简洁的电路应当是加几个ULN2003之类的,还可以实现驱动电压变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截下输出部分STM32到光耦的电路我吗?

和三极管驱动LED一样,B极电流0.6mA,单片机3.3V,B极串一个4K7的电阻,再加个10K上拉或下拉。
103总电流是150mA,40路电流一共不到30mA。

网友:
74HC595,74HC245都可以

网友:
74ACT244 74ACT245或者直接SPI+74hc595

网友:
三极管可以,功率大才考虑用驱动芯片。

楼主:
准备用573,直接一个引脚一路

网友:
随便弄个门电路都可以啊

网友C(2019-02-22):
数据手册中还专门提了,STM32的IO的整片输入输出电流是25mA,这个就很尴尬啊!25mA能干什么啊

可以说手册保守,但是再放大点也有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中还专门提了,STM32的IO的整片输入输出电流是25mA,这个就很尴尬啊!25mA能干什么啊

你截的那个图里面写的意思是:单个引脚的IO电流限制是25mA,整个芯片总电流限制是150mA
至于injected电流限制,跟正常输出电流无关,是引脚当输入的情况下从外面灌进去的电流限制,平常用不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截的那个图里面写的意思是:单个引脚的IO电流限制是25mA,整个芯片总电流限制是150mA
至于injected电流 ...

谢了,我开始看飚了。楼主的30多个估计还是有点悬。但是一般点亮几个LED看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了,我开始看飚了。楼主的30多个估计还是有点悬。但是一般点亮几个LED看来没问题。 ...

30个光耦也不是难事啊,你用高CTR的光耦就行,输入电流2mA足够安全了。这样30个光耦也就不过60mA~
其实某些光耦你用1mA去驱动都OK,只是这时候CTR会严重降低,你的后端需要用比较大的负载电阻,比如0.1mA就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个光耦也不是难事啊,你用高CTR的光耦就行,输入电流2mA足够安全了。这样30个光耦也就不过60mA~
其实 ...

按说光耦,光嘛,输入电流肯定决定发光的亮度嘛,大家估计第一反映还是担心电流小了亮度不够影响功能....
大侠,请移步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7344-1-1.html
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