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手机维修店或者电脑维修店能帮忙手动焊接0.5mm的BGA吗?

楼主(2018-12-14):
最近调试电路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想去手机维修店或电脑维修店更换一下IC,芯片是0.5mm的BGA,他们能更换不呢,一般收费多少?
引脚如下图所示:

网友A:
98%的手机/电脑维修店都做不了芯片级维修

能做芯片级维修的一般都有返修台,0.5mm的应该都没问题,主要是工时费,得看人家心情,一般RMB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的手机/电脑维修店都做不了芯片级维修

能做芯片级维修的一般都有返修台,0.5mm的应该都没问题,主要是 ...

谢谢了  付钱可以的 知道他们可以做就好。

网友B:
bga主要是工具要全,0.5的预热台要上,否则可能pcb受热不均会出问题。

网友C:
自己搞没问题的,一把风枪+电烙铁,吸锡线,焊油就可以搞定。之前焊EMMC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
给他们几十块钱很乐意干的。经验足的老师傅用大风筒都能给你吹上。

网友D:
楼主到电脑城看下,那边有专门修二手笔记本,我周末去逛的时候,看到每家台面上都有一个BGA返修台,你给点钱,他们应该可以弄的.

网友:
对,要去二手电脑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搞没问题的,一把风枪+电烙铁,吸锡线,焊油就可以搞定。之前焊EMMC也是这样搞的。。 ...

那个我搞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到电脑城看下,那边有专门修二手笔记本,我周末去逛的时候,看到每家台面上都有一个BGA返修台,你给点钱,他 ...

好的 谢谢了 周末去看看

网友E:
在郑州的话我这里有BGA返修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郑州的话我这里有BGA返修台

我在成都 谢谢了。这东西搞的我这一周都没有睡好觉。。。

网友:
去二手手机市场找修手机的,0.5BGA对他们来说,小菜一碟。

小芯片热风枪就能搞,不用返修台。

网友:
这个只要热风枪就行,楼主这个又不用植球放上去对准就可以开始吹了,当然温度自己要把控好。

网友:
这个这么小的,没几个脚,风枪试试没问题

网友:
以前去修手机的地方焊接过一个bga484,80元。还不错的

网友:
苹果换了128内存,看小伙子显微镜下麻利得很,技术设备应该可以,就看怕不怕麻烦了

网友:
有热风枪,这种太小儿科了。。就好比你焊一个SOP8一样简单

网友:
风枪能搞定苹果双层cpu,这个引脚少,应该没问题

网友:
正规的手机维修店可能有BGA维修工具,路边的小店就不要试了

网友:
让你们公司的前台妹妹去,记住了一定要前台妹妹。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F(2019-07-31):
引用 网友B:
bga主要是工具要全,0.5的预热台要上,否则可能pcb受热不均会出问题。

这种机器要50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器要5000以上?

减一个0吧。家用级没那么贵。

网友G:
各位需要焊接BGA芯片可以找我!:)

网友H:
楼上的可以免费焊接吗?

网友I(2019-10-08):
引用 网友G:
各位需要焊接BGA芯片可以找我!:)

有联系方式吗?正好有芯片需要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联系方式吗?正好有芯片需要焊接

发信息给我,你在哪里?要焊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可以免费焊接吗?

要是你在广州,不需要植球,帮你焊个一两片是可以的。焊这个毕竟是手工活,BGA机也挺费电的。

网友:
小瞧人家维修工程师了,当年他可能在富士康叱咤风云,无数迷妹环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