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看不懂这个太阳能水温水位检测,高手给分析一下

楼主(2018-12-14):
太阳能热水器水位水温检测探头坏了,网上买了一个,怎么接线都显示不正常,拆开控制器抄下接线图如下,搞不懂接水位的端子接了两个1N4007的阴极端子,电流行不成通路啊。

网友:
关注下,也见过类似的,也没搞懂

网友:
如果把水位传感器当作按键,这电路就像是为了节省IO。
https://www.amobbs.com/thread-1563031-1-1.html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6%97%A0%E5%BA%95

网友A:
好像是四线转两线的 你可以先接温度  在接水位  这样就可以试出来  另外室外线四芯质量差会漏电也会不准 跟加热棒在一起  加热棒工作也会不准 所以最好先模拟  弄盆水试好在实地使用 心中就有数  不会乱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四线转两线的 你可以先接温度  在接水位  这样就可以试出来  另外室外线四芯质量差会漏电也会不准 跟 ...

这个电路就应该是四线两线转换,关键是两个二极管的极性不对,更加奇怪的是居然这么个电路正常使用了好几年,我的热水器都没有装辅助电热,应该不是漏电,现在是在室内直接接探头试验的

网友(2021-07-27):
楼主当年应该搞错了水温电阻和水位电阻的接线端子。
这种有4个端子的,可以兼容两线传感器和四线传感器。

网友B:
这个水温及水位传感器因水垢失灵,浪费水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水温及水位传感器因水垢失灵,浪费水资源。

你那里水的钙质多?
我在广东,运气好传感器十年八年没问题,一般也能3-5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