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带HIGH SPEED USB HOST DEVICE的ARM芯片?

楼主(2018-12-15):
如题,请大家推荐一个带HIGH SPEED USB HOST DEVICE的ARM芯片?是指速度能达到480Mb/S的那种。价格最好10元以下。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没听说过。你可以找ulpi。

网友:
新塘的N32903价格超了你的预算,但是资源爽歪歪呀,8Mbyte的DDR!

楼主:
2楼说的是软件吧。这里是想找硬件。比如RT1052就有,但价格有点贵,25元/片。

楼主:
好像STM32F4系列的有USB_OTG,是HIGH SPEED的!

楼主:
但STM32F4系列的价格和RT1052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LPC43系列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STM32F4系列的有USB_OTG,是HIGH SPEED的!

没有。那是ULPI接口,你得加USB3300之类的PHY。

网友A:
向楼主推介致象尔微的tg401,可以做到楼主的价格。带高速usb device。缺点就是io太少,68pin封装只有32个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向楼主推介致象尔微的tg401,可以做到楼主的价格。带高速usb device。缺点就是io太少,68pin封装只有32个io ...

剩下脚做什么用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剩下脚做什么用途了

电源脚就有好多,jtag脚

网友C:
ch561还是多少,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h561还是多少,楼主可以看看。

看了沁恒官网介绍,是CH567,带双高速USB口(内部集成PHY)
不知道价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沁恒官网介绍,是CH567,带双高速USB口(内部集成PHY)
不知道价格是多少 ...

直接打销售电话问就是了,不会要你啥资料的。

楼主:
谢谢大家,CH567和568都不错!

楼主:
但两种芯片淘宝竟然没有得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两种芯片淘宝竟然没有得卖!

找原厂销售10个起卖。只比批量贵一点点。别去找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

网友E(2019-07-03):
>CH567和568都不错!
Arm?

网友:
F1C100s?
算上flash仍在10元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E:
>CH567和568都不错!
Arm?

http://wch-ic.com/

网友:
>http://wch-ic.com/product/CH9343.html

For WCH: Would you mind fix the web issue please?

"
:(

SQLSTATE[42000]: Syntax error or access violation: 1064 You have an error in your SQL syntax; check the manual that corresponds to your MySQL server version for the right syntax to use near ')' at line 1
错误位置
FILE: D:\web\wch-ic.com\lib\Library\Think\Db\Driver.class.php  LINE: 169

TRACE
#0 D:\web\wch-ic.com\lib\Library\Think\Db\Driver.class.php(169): PDOStatement->execute()
#1 D:\web\wch-ic.com\lib\Library\Think\Db\Driver.class.php(930): Think\Db\Driver->query('SELECT * FROM `...', false)
#2 D:\web\wch-ic.com\lib\Library\Think\Model.class.php(579): Think\Db\Driver->select(Array)
#3 D:\web\wch-ic.com\app\Home\Controller\PageController.class.php(517): Think\Model->select()
#4 [internal function]: Home\Controller\PageController->download('CH9343', '')
#5 D:\web\wch-ic.com\lib\Library\Think\App.class.php(162): ReflectionMethod->invokeArgs(Object(Home\Controller\PageController), Array)
#6 D:\web\wch-ic.com\lib\Library\Think\App.class.php(202): Think\App::exec()
#7 D:\web\wch-ic.com\lib\Library\Think\Think.class.php(120): Think\App::run()
#8 D:\web\wch-ic.com\lib\ThinkPHP.php(97): Think\Think::start()
#9 D:\web\wch-ic.com\web\index.php(17): require('D:\\web\\wch-ic.c...')
#10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