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PCB 的过孔是钻头打出来的吗?钻头寿命如何

楼主(2018-12-15):
突然想起个问题。
过孔是钻头打出来的吗?
0.2-0.5钻头很细,一块板子几十个上百个过孔,按照量产,一天钻孔的数量巨大。钻头总

网友:
突然想起个问题。
过孔是钻头打出来的吗?
0.2-0.5钻头很细,一块板子几十个上百个过孔,按照量产,一天钻孔的数量巨大。钻头总有寿命的。
要是钻头断了,过孔不是漏打了吗?
不懂pcb工艺,请教大咖。

网友A:
断针一般是因为侧向切力,钻头既硬又脆,因此pcb钻机转速通常几十万转起步,下刀很快,因此几乎不存在断针。用老了无非是秃了,磨尖继续用,毕竟好钻头不便宜。

网友:
等嘉立创来科普一下,一根钻0.3mm过孔的钻头能钻多少个孔?

网友B:
0.2mm的好像是激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mm的好像是激光了?

我见过最细的钻头是0.3mm。

机械钻头无法做到很细,做出来也很容易断。

网友C:
其实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PCB上使劲打过孔都有种罪恶感。求科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PCB上使劲打过孔都有种罪恶感。求科普……

怕累着人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怕累着人家。。。

是的 ,仔细一想 ,有时几百个过孔,用一个个小钻头钻,得多累……

网友E:
PCB钻头,好像后部直径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友:
突然想起个问题。
过孔是钻头打出来的吗?

0.2mm的孔是采用钻咀钻出来的,通常主轴转速在20万转以上。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断钻的,除非板上有异物,受到侧面阻力。机器都有断钻检测的,断钻后机器会报警并标记断钻位置。
钻咀是有使用寿命的,机器可以设置钻咀的使用寿命,比如2000孔就更换。
更换下来的钻咀会进行研磨,每研磨一次使用寿命较上一次就会减少,通常研磨次数不超过4-5次。
生产会根据产品情况选择使用新钻咀或者研磨过的钻咀

网友G:
PCB板廠的鑽孔機不是單軸的,是多軸的,可以程式化位置,
抽換式刀盤設計,每組可收放50支針,最高可收放九組刀盤,共450支針,搭配主軸與副爪同步換刀設計,
另外雷射鑽孔機,最高每秒4500孔的產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CB板廠的鑽孔機不是單軸的,是多軸的,可以程式化位置,
抽換式刀盤設計,每組可收放50支針,最高可收放九 ...

每秒4500孔  --- 这个真牛x,好想有视频见识一下。

网友:
11楼的说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每秒4500孔  --- 这个真牛x,好想有视频见识一下。

稍微查了一下,三菱的镭射钻孔居然 6000/s

网友I:
有人发过立创的视频,钻孔从11:43开始看。
https://mp.weixin.qq.com/s/FwAIFD9MI4WwiR7XJH3hAw

网友J:
JLC所有的孔都是“钻”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

钻孔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主要有两点:
一:孔数。 这个不用过多解释,大家都能理解。
二:最小孔径,孔径越小使用的钻咀直径就越小,会带来一系列的成本增加。
       A:钻咀直径越小,采购成本越高。
       B:钻咀越小,生产过程中断掉的机率越大。
       C:钻咀越小,它的机械强度相对来说就变得有点“软”,钻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可能偏位,什么意思呢?我打个比方:使用0.4mm的钻咀,来钻1.6mm,一次性假设可以钻4块板子能保证最后一块板子钻出的孔位置是不会偏的。如果换成使用0.3的钻咀来钻,最下面的板子孔位置有一定概率会偏掉。这个时候为保证钻孔品质,往往会改成一次性只钻3块板子。这样生产效率就降低了,变相的提高了生产成本。
       D:一般小孔径都是过孔,有些客户为了怕层与层之间的地铜不通电,会在地铜上进行密集的铺设过孔(反正是软件自动铺),也会造成产成本的极大浪废。

关于断钻咀的问题,现在基本上都有很成熟的解决方案,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比如钻机有一定的检测手段,每种孔径在板子的边缘上添加一个尾孔,如果断掉了,这个尾孔在板边上是看不到的,员工也很容易检测。等等。

网友:
pcb文件上0.3的过孔,pcb厂家一般用0.45~0.5的钻头。
一般钻头公差要求不小于0.05mm,如0.5的钻头测量刃尖为0.45mm是要报废不得上机的。
小钻头一般用断了报废,刃尖磨损过多,自然容易断。
有些工厂有研磨检验部,钻孔机都有计数的,一般1mm钻头5000次就要研磨了,多次研磨后的可以卖给小pcb厂用。1mm的不到1块钱,全新的贵,小厂一般没渠道买到真的。
断钻的那个孔要标记,留给手工处理。尾空要用孔规检验。
加工万能板那样密的孔,快的机器每秒能下钻5次。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引用 网友J:
JLC所有的孔都是“钻”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

钻孔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主要有两点:

貌似单次钻多块板子是不行的。例如,标准3.75柄钻头,配0.2mm细钻头时,前面钻头位置只有5mm左右长度。研磨几次之后就只有3mm左右了,也就钻一块普通板。钻头越细,柄前面的头就越小越短(长了保证不了强度,高速钢太脆了)。

PCB生产车间用的是多大的柄我不知道,我之前买了几打钻头,用台钻是可以钻的,只是轻松搞断几个钻头。用高速电机加到20KRPM时钻PCB用手往前一顶就钻透了,更不用说200KRPM级别的车床了。至于玩具级别的无柄钻头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人发过立创的视频,钻孔从11:43开始看。
https://mp.weixin.qq.com/s/FwAIFD9MI4WwiR7XJH3hAw

我擦  我才发现我从YouTube发到哔哩哔哩的视频竟然被人盗转了。太垃圾了这些公众号。本来B站没有广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B钻头,好像后部直径很大。

pcb钻头后部统一为3.2mm,钻机上为气夹,方便换钻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3868-1-1.html  大家看这个链接吧,早些时候我发到坛子里的,应该能解决大部分大家对PCB生产上的一些疑惑。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断针一般是因为侧向切力,钻头既硬又脆,因此pcb钻机转速通常几十万转起步,下刀很快,因此几乎不存在断针 ...

没你说的那么快转速,国产轴承电机最高一般7万转,使用2万到7万。
空气轴电机见过进口的,有十好几万转。
0.5的钻头一般7万转,钻6mm厚的板子没问题,也不是很慢,上了10万转就很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你说的那么快转速,国产轴承电机最高一般7万转,使用2万到7万。
空气轴电机见过进口的,有十好几万转。 ...

钻机最小16万/转,都是20万转

网友:
钻头当然是有寿命的,系统上都会判断设置钻的次数,次数到就会自动换刀。钻机上也有激光检测,当刀断了,设备会停下来,操作人员会记录这次到了多少步骤时断了,比如第2000步,然后会手动操作让设备换刀继续钻,等到整张板子钻完后会设置比如从1950开始钻,钻到2050停(为防止漏钻,给个范围)。最细的钻头是0.22左右。再具体的东西没必要深讨了。

网友:
钻够一定数量的孔后直接就停用出售给回收商了,所以,我觉得好多卖单个或者套装小钻头的都是生产上打下来的

网友L:
再小的孔用激光打孔,过孔可以小到肉眼看不见,我拆过一个FLIR摄像头,里面的板子上的小过孔肉眼看不见

网友:
激光钻孔一般打4mil-8mil的盲孔,不是通孔,目前激光钻机几乎被三菱垄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再小的孔用激光打孔,过孔可以小到肉眼看不见,我拆过一个FLIR摄像头,里面的板子上的小过孔肉眼看不见 ...

不少GPRS模组也是这种情况,肉眼看不到孔,沉铜都把孔塞满了

网友:
好罪恶啊,我上次做了五块10*10CM,每块10000个0.25孔,罪过罪过

网友:
盲孔是激光打的,随便找了个钻机视频,可以了解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7456471

网友:
我倒想问下这些精密钻咀主要用哪些厂家的

网友:
我画板的时候也是怕累着人家,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