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式烟雾传感器怎么驱动?

楼主(2018-12-15):
各位前辈好。手上有一个光电式的烟雾传感器,里面的发光管是发射红外线的。请问驱动里面的发光管需要特殊的波形才可以被接收管接收吗?

网友A:
不需要,电流大一些  瞬间脉冲,即可  至少以前我做过的是这样的。

网友:
另外  需要有烟才能发射回去,否则应该收不到吧

网友:
接收元件和发射元件并不是在同一轴线上,要有烟雾颗粒造成光线散射,接收元件才会接受到光线,当散射光线强度超过预设值就会触发输出

网友:
有烟雾了会起隔断作用

网友:
迷宫式?  TI有参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电流大一些  瞬间脉冲,即可  至少以前我做过的是这样的。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