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新的ATmega328PB和ATmega4809吗?烧写有区别吗?

楼主(2018-12-15):
如题,这俩应该是Microchip收了ATMEL后做的,有人试过吗?原来的USBASP还能用不?Avrdude可以支持烧写吗?还是需要买什么烧写器呢?
ATmega328PB我看官方板子上有个6P口,正常ISP口?ATmega4809好像就不叫这个名了,难道用PICKIT烧写吗?
PS:什么还在用AVR啊之类的就不讨论了,就是想尝试下他们新出的这个。

网友A:
ATMEGA328BP还是用SPI方式,ATMEGA4809是用UPDI,它不仅是烧录界面,也是DEBUG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GA328BP还是用SPI方式,ATMEGA4809是用UPDI,它不仅是烧录界面,也是DEBUG界面

看来328PB可以尝试,4809估计得买个官方的板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328PB可以尝试,4809估计得买个官方的板子了

328pb可以用原装老工具,4809 要用PICKIT4 或ATMEL-I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pb可以用原装老工具,4809 要用PICKIT4 或ATMEL-ICE

感谢!果然kit3不让用

网友:
328系列历史很长了,328P,PA好几年前就有。支持ISP和dW。后一种我没用过

网友C(2019-05-09):
我都使用pickit4烧写。

网友D(2019-08-17):
引用 网友C:
我都使用pickit4烧写。

开发ATMEGA4809还有ATTINY1617这类新出的AVR芯片,你们用的什么IDE?
有没有可用的CodeVison AVR新版本,我用的3.12好像不支持。
用惯了CV AVR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开发ATMEGA4809还有ATTINY1617这类新出的AVR芯片,你们用的什么IDE?
有没有可用的CodeVison AVR新版本, ...

Atmel studio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mel studio7.0

Mplab x ide 5.25

网友D:
ATMEL STUDIO搞的太大,一点都不方便,而且调试编程接口搞了那么多种,不知道为何换成UPDI,以前的下载软件和编程工具现在都不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MEL STUDIO搞的太大,一点都不方便,而且调试编程接口搞了那么多种,不知道为何换成UPDI,以前的下载软 ...

现在ATMEL 换东家MICROCHIP 了,一看到MICROCHIP 我就猜到ATMEL原来的工具就要全费了,以后就只有PICKIT4, MPLAB ICD4 还有一个SNAP(这个只要100的样子).PICKIT4 可以在ATMELSTUDIO里使用,我现在在用中,其他两个应该只能在MPLAB X IDE里使用了

网友(2019-09-16):
我用XC8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