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大师在不?联想昭阳E390的老本,4G的内存只识别2.99G?

楼主(2018-12-15):
看样子又得麻烦大师了。

网友:
看看主板驱动有没有新版本,先备份旧版本再升级试试。

网友:
板载显卡占用了?

网友:
可能是集成显卡占用了

网友A:
945主板不支持4gb内存。965才开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5主板不支持4gb内存。965才开始支持。

不同意945不支持说法。

网友:
楼主你看一下鲁大师和cpu-z上的显卡那一栏,很可能是显存占了1G

网友:
32位系统

网友:
微软官网有相同问题的回答: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en ... 5-af9e-e1b0e804e4eb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 ... mory-on-windows-7-b

网友:
WIN+R打开运行输入Msconfig,选择引导--高级选项。
在引导高级选项里面取消最大内存前面的勾选,点击确定。
重启电脑看问题是否解决 。

网友:
这机器主板不支持4G内存,不要想了,怎么设置都白搭
记得当年915,945时代都是256M和512M的天下,当时能买到的最大单条内存就是1G的(915当时是04、05年出的,单条1G要接近1000块,后来便宜了要600-800块),两条撑死也就是2G,根本没有4G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意945不支持说法。

你这个是GS45吧

网友:
硬件限制,没办法。

网友:
如果不是被显卡占用的内存,楼主可以安装ramdisk把没有使用的内存应用起来

网友B:
我的联想T61笔记本换了主板后小红帽和触控板都不管用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联想T61笔记本换了主板后小红帽和触控板都不管用了怎么办

再换主板哈

网友:
那没用到的可以拿来做 RAM DISK 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