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作死的节奏,X1 Carbon 2018 的微网线接口居然与2017,2016不

楼主(2018-12-15):
联想作死的节奏,X1 Carbon 2018 的微网线接口居然与2017,2016不兼容。。。。。就是不能互换?

这样的设计是图了啥?

有的办公的地方没有无线,只能用有线作测试使用。。。。

网友:
一般来说,买新机都会配,他这样搞,是为了让二手电脑不好卖吧,哈哈

网友A:
用过第一代及第五代,没买过那个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第一代及第五代,没买过那个尾巴。

真狠,1-5代都用过了?在啥地方发财啊?

网友B:
在用2016款,  微网线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用2016款,  微网线是什么东东?

迷你RJ45网络接口。

网友:
迷你RJ45网络接口,竟然不是标准的?

网友C:
还有更作死的,我的p52切换独立显卡,立刻变砖,要寄回去修

网友:
估计是因为原来小的那个插不牢固吧。。反正我手上的是这样,很容易碰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更作死的,我的p52切换独立显卡,立刻变砖,要寄回去修

还有这大bug。看来我的P50再战几年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大bug。看来我的P50再战几年再说。

某版本BIOS问题,p50也影响,所以改BIOS选项前先到各论坛看看。。。

这么明显的bug竟然没测出来,ThinkPad现在估计是没有测试部门了吧

网友E:
买个USB转RJ45的,新买的本都没有网口

网友F:
请问一下哪里可以买到适配 X1 Carbon 2018的官方的微网线接口,要官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USB转RJ45的,新买的本都没有网口

要买贵的。

我以前买过一个150元的USB3.0转RJ45, 还有2路USB3.0输出,速度就很满意。我记得好像拷贝网络速度可以达到70兆/秒(标准千兆网大概100兆/秒)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哪里可以买到适配 X1 Carbon 2018的官方的微网线接口,要官方的

买USB转RJ45可能更好。

X1好像只有2个USB口,可以扩展变成3个,好用很多。而且这个配件以后也用得上。

网友:
用了一年多5代(2017),没用过这个口,用也是用usb的

网友:
  ,能接触到的,网络功能的伺服驱动器,都用RJ45是最垃圾的设计,,,我要的是凤凰端子的才可靠

网友G:
用网口就不要追新了,追新也就算了,还买超级本。你这不是自己作么?这个接口迟早也要被淘汰的。就像曾经的并口和串口一样。

网友:
没准联想就是想要突出个性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网口就不要追新了,追新也就算了,还买超级本。你这不是自己作么?这个接口迟早也要被淘汰的。就像曾经的 ...

有WiFi,的确没有必要使用网线。

但WiFi设备要最新的、千元以上的企业级,速度才快。

网友:
超级本是在寻求各种平衡的产物,为了轻薄,不得不砍掉各种接口,为了坚固,不得不使用昂贵的碳纤维材质,也是为了轻薄不得不把键盘键程减小,为了续航,软件做了更精细的优化,达到精确控制cpu频率和供电电压。所以说用心做的好产品一定是在各个方面权衡利弊,不断雕磨的。我觉得x1carbon就是这样的产品

网友H:
建议楼主买一个雷电3的扩展埠,1500左右。我认为它是X1C的绝配,笔记本只通过一根雷电线和扩展坞连接就搞定大部分扩展甚至包括充电功能,爽就一个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买一个雷电3的扩展埠,1500左右。我认为它是X1C的绝配,笔记本只通过一根雷电线和扩展坞连接就搞定 ...

推荐一个呢?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联想的意思好像是,这个端口是为了给企业用户使用的,因为许多企业内网接入要绑定MAC地址,而USB网卡不方便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推荐一个呢?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合适的。

ThinkPad雷电3扩展坞40AC0135CN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3snt1nc9ca

网友J:
我的X1C左边USB接口接移动硬盘无法识别,只有右边的USB可以接移动硬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的X1C左边USB接口接移动硬盘无法识别,只有右边的USB可以接移动硬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吧。

不知道什么原因,按照网上的方法设置过也不行,右边的就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的X1C左边USB接口接移动硬盘无法识别,只有右边的USB可以接移动硬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我的2015也有这个问题,感觉他的usb口和边框的距离有问题,要很用力插进去同时用手怼着才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2015也有这个问题,感觉他的usb口和边框的距离有问题,要很用力插进去同时用手怼着才能有。。 ...

看来我的不是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2015也有这个问题,感觉他的usb口和边框的距离有问题,要很用力插进去同时用手怼着才能有。。 ...

明天我帮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我帮你试试。

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不至于留到2018版本。。
反正我这个x1要给手机刷机好痛苦的,手一松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