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的电流环疑问请教

楼主(2018-12-16):
我看到NXP有款电机驱动芯片MC33931EK可以测量经过电机的实时电流。我疑问的地方是,这款芯片的电流反馈,通过单片机ADC读取到的反馈引脚值,返回都应该是正值,无法直接判断正反转,我应用的场合是需要正反转的,那怎么做成电流环?如果可以,我该怎么做?

附上 MC33931规格书

网友A:
正反转不是你给定的吗?难道负载会拖着电机反着走?确定机械结构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不是你给定的吗?难道负载会拖着电机反着走?确定机械结构合理?

正反转是我预设给定的。但是我有个地方不太明白,还望指点一下:
我理解中的电流环是 预设期望值-实际测量值=误差
然后将误差进行PI控制,
就跟速度环类似的预设值-实际测量值=误差,速度的正反转可以用正负值表示,速度环的实际测量值是靠编码器测量回来的,可以根据编码器的AB相波形判断出正反转,单片机采集回来的脉冲是带有正负号的,而不是根据PWM的输出来判断,。我的疑问是电流环的实际测量值测回来都是正值?还是说我应该根据我的正反转设定,赋予电流正负属性,再进行运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反转是我预设给定的。但是我有个地方不太明白,还望指点一下:
我理解中的电流环是 预设期望值-实际测 ...

在我之前做过的电路里面,确实电流回来都是正的,因为都是在mos下面放个电阻测,不管正反转都是正的。

我的理解是,既然方向是你给定的,那测回来的这个电流你知道大小够了,转矩嘛。
如果这个电流是负的了(假如电路可以测负值),那这个电机可能是在被拖着走,电机反过来向母线充电,会有这种情况,但通常只会是一下,比如刹车之类的。
我之前做的是不能读负值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读回来是0,再加上编码器回来的位置信息没达到目标,系统将决定继续加大PWM以达到目的。

如果电流是连续为负的,那编码器回来的位置信息都可以判断电机已经hold不住负载了(就是位置误差过大),这时候就驱动器就该报错了,不用研究什么环了,因为真这样了就做什么也控制不住机械部分了。

---------
注:个人野路子玩法,虽然我的运行正常,但不一定正确,坛子里有几个玩电机的很厉害的,还是听他们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之前做过的电路里面,确实电流回来都是正的,因为都是在mos下面放个电阻测,不管正反转都是正的。

感激坛友回复。看完你的回复,我已经有大概思路了。我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