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T的耐压难道可以超过40V吗?为什么这个交流32V不会坏?

楼主(2018-12-16):
这个是一个小电动工具里面的电路,电源是个32V输出的变压器,实测交流34V
工作的很好……发热也不大,电机可能在10W到30W左右,拆开发现是317扩流
然后……它整流桥后面没有电容,直接给317,317加了个TIP122.

我知道LM317T说的40V是输入输出的差值是最大40V,但这个电路是可以从1.x调到32V输出的,
当调到最低的时候,它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的峰值(34*1.414吧?去整流桥压降46V),为什么不会干掉这个317?
难道因为电流小?因为前面整流桥后面没加电容?怎么?是短时间可以?

网友A:
芯片设计有余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设计有余量吧

不会吧……317国产烂大街,他们就这么肯定每个都这么多余量就干做产品?

网友B:
LM317承受的功率很小,看R6就知道。
功率主要加在Q1上了。

网友C:
LM317的耐压是输入与输出的差,与78系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承受的功率很小,看R6就知道。
功率主要加在Q1上了。

对它没什么温度,但电压超了呀,为什么不会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17的耐压是输入与输出的差,与78系列不同。

是呀,但是当这个电路输出调到比较低的时候,比如输出2V,它输入输出不就超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但是当这个电路输出调到比较低的时候,比如输出2V,它输入输出不就超了吗 ...

所以说,将电压调低,可能导致LM317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将电压调低,可能导致LM317烧毁。

但并没烧掉啊。。调低调高调中间,一直开着也没事,难道这种内部是三极管的玩意,串了电阻就超了点也不会烧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并没烧掉啊。。调低调高调中间,一直开着也没事,难道这种内部是三极管的玩意,串了电阻就超了点也不会 ...

实际测一下LM317的压降,而不是调低电压。
还有就是LM317超过耐压不一定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测一下LM317的压降,而不是调低电压。
还有就是LM317超过耐压不一定会烧。 ...

由于LM317前没有电容,所以万用表测不了,用示波器看的,不方便操作所以反着连接,然后开了反相。
这个是LM317的IN脚和OUT脚之间的,RP1电位器调到头,电路输出1.225V,此时LM317上的压降最大,将近48V。
317的余量怎么可能有这么大?

网友D:
lm317是最大压差40v,另外主要压降都在Q1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17是最大压差40v,另外主要压降都在Q1上

LM317的IN脚和OUT脚之间有47.6V,看我11楼图

网友B:
LM317T还有款型号是LM317HV,耐压60V。
估计厂家按照LM317HV去生产,耐压不足60V的,就标LM317T。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T还有款型号是LM317HV,耐压60V。
估计厂家按照LM317HV去生产,耐压不足60V的,就标LM317T。

不会吧……那这厂家怎么就能……怎么能用这种稳定做产品呢……

网友E:
桥后面加个大电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桥后面加个大电解试试

迷之音告诉我挂个电解必爆。。。。

但我发这帖子其实就是想知道为啥没这个电解不会爆……

网友F:
没问题的
电动车控制器就是用的普通版LM317
那个电压到了55V,55V串个功率电阻到317的输入

网友G:
1.414是按整流后电容滤波计算的,不滤波就不是1.41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的
电动车控制器就是用的普通版LM317
那个电压到了55V,55V串个功率电阻到317的输入 ...

输出15V?减去后正好40V,电阻压降是余量?
可我这个前面没有电阻啊。。后面也只有1R。。而且Vpin-in  to Vpin-out引脚压差快到4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414是按整流后电容滤波计算的,不滤波就不是1.414了。

那不是也有些时刻超了吗?为什么不会击穿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不是也有些时刻超了吗?为什么不会击穿呢?

不加电解,有效值能到40v吗,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遇到最高值瞬间击穿,那好多芯片早就挂了

网友H:
关键是哪家的  317, 呵呵

网友I:
这个电路里,317就是当运放一样的调整用 ,实际的压降都在几个电位器和Q1上,电流集中在Q1上,317仅仅提供了一个Ib而已,当然不会发热,也不会稍微一点输入超过40V就过压损坏。

另外即使没有接后面的电解电容,峰值依然会是1.4142倍的,而且这个峰值因为没有电容的存在,外部交流直接经过二极管滤波,真正的尖峰峰值,反而要高过用电容的,因为电容的特性反而会削弱波峰。对于超压烧毁,反而更容易发生。电解电容可以把峰谷拉高,峰顶拉低,输出一个更平坦的波形。

网友:
1117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加电解,有效值能到40v吗,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遇到最高值瞬间击穿,那好多芯片早就挂了  ...

有效值当然是到不了40V,但峰值超啊,这东西又不是什么电阻,这是半导体器件啊,怎么能这样算呢,那个Absolute Maximum Ratings还可以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里,317就是当运放一样的调整用 ,实际的压降都在几个电位器和Q1上,电流集中在Q1上,317仅仅提供 ...

对跟TL431差不多了
它是不是因为内部是三极管+电流小,所以超了也不会烧?
在电流被限制了的情况下,三极管可以短时间超压?
我记得有用三极管做保护当稳压管用的,与那个类似的意思?
====================================
刚才搜索了下,三极管貌似有硬击穿和软击穿的说法。

软击穿是:击穿时PN结的温度上升,如果还没有破坏PN结的结构,则造成击穿的条件去除后,PN结的功能能够得到恢复或部分恢复,就可认为不是硬击穿或称为软击穿。

那就是说因为电流小,所以PN结并不会被破坏?
是这种情况?:
啊!卧槽!!!!贴完图才发现就是你!!!!!天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哪家的  317, 呵呵

印字是ST的,这不是什么很精良的东西,板子也很烂,我估计厂家没能力保证买到的零件一定是真的ST的,肯定是他们知道这样用不管谁家的317都不会烧,不然怎么会敢这么做产品。现在垃圾317烂大街,如果需要保证一定是某个牌子的真货那很困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印字是ST的,这不是什么很精良的东西,板子也很烂,我估计厂家没能力保证买到的零件一定是真的ST的,肯定 ...

不妨 监控 整个上电启动, 正常使用, 停止的 U*I, 闹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