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DOWS下两个进程如何通信

楼主(2018-12-16):
本人用C#写了两个软件,现在想在同一台WINDOWS系统下运行时,能实现两个软件之间的某些数据实时交互,请问下大家可采用哪种方式好一些?

网友:
mqtt,tcp,udp,共享内存,zmq好多

网友:
方法多的是啊....就看你的数据格式, 数据量 如何了.

网友:
最简单127.0.0.1通信吧

网友:
socket,进程/管道,共享内存,还有文本读写也简单

网友:
建议用socket,稳定可靠,完全隔离,相互不影响。

网友:
一般都用socket或者pipe。
sharedmemory需要自己设计交互方式。

网友:
socket 127.0.0.1

网友:
socket,用的比较稳定

网友:
用过socket,但要处理好断开重连,如果数据少,还不如用WM_COPYDATA消息通讯

网友:
一直用消息传递

网友:
命名管道,然后就像读写文件一样读写即可。

网友:
windows系统下的进程间通信管道要比tcp效率高很多吧

网友:
socket 最简单

网友:
最简单的用MSMQ,异步读写接收端可以写成事件响应模式。

网友:
IP+端口
自己发给自己。

网友:
邮槽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