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图形化控制律详解

楼主(2018-12-17):
四旋翼控制律总图

位置控制模块参数设置窗口

姿态控制模块参数设置窗口

姿态控制模块内部流程图

位置控制模块内部流程图

高度控制器内部流程图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用什么专业软件画的?组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用什么专业软件画的?组态图?

用CCA Constructor 控制律组态建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