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颗线性霍尔传感器,用来测试转轴位置。

楼主(2018-12-17):
求推荐一颗线性霍尔传感器,用来测试单圈内转轴的位置,分辨率达到10位AD以上。
PS:比较好买的。

楼主:
https://www.melexis.com/zh/docum ... /datasheet-mlx90293
附上一个我搜到的一个芯片,但是因为之前没接触过,所以还是想听听坛友的建议。

网友:
用过TLE5012,很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h6erlqr5188

网友A:
价格最低的磁编码器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最低的磁编码器芯片了。

刚才立创商城翻了下,还有很多国产的线性霍尔传感器,几毛到几块钱不等,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网友:
看到过使用5楼说的TLE5012B的电机编码器

网友:
TLE5012真够便宜的!!!!!1

网友:
我这边选了gh39fksw,5毛一个。只要接个比较器,用r2r搭个dac就能采样。

网友A:
线性霍尔传感器和编码器不是一回事,一个是单纯磁通量测量,另一个是圆周磁通量测量。你的需求应该是后者,除非你描述错了?!

网友:
楼主,用线性霍尔是搞不定的。
要用磁编码器IC。
AS5600 比 TLE5012 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霍尔传感器和编码器不是一回事,一个是单纯磁通量测量,另一个是圆周磁通量测量。你的需求应该是后者, ...

谢谢提醒,看来是我理解错了。我需要的就是后者,测量单周内,转子转动的位置的,本来是可以用绝对值编码器解决的,但是那个成本太高,才考虑这种芯片,我应该需要的是磁编码器芯片,谢谢提醒。

网友:
线性,就只有一段是,得选型后看pdf

网友(2019-08-08):
楼主你在找霍尔传感器吗,可以加我微信了解下

网友:
角度位置传感器,MLX90365,MLX90316,MLX90360,MLX90363

网友:
好吧,我以前也一直找

网友B:
AS5600 比 TLE5012 性价比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5600 比 TLE5012 性价比更高

谢谢,目前我们已经使用后者做好产品了,测试暂没发现什么问题,以后有机会了可以对比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