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朗D20.523电动牙刷如何更换内置电池?

楼主(2018-12-17):
博朗D20.523电动牙刷如何更换内置电池?
几年前京东上买的,时间长了,现在电池很不耐用想换电池,但不知道怎么拆,有拆过这个和换过电池的麻烦告诉一下?

网友:
全新的也才能撑5-7天 ,每天刷牙两次,每次2分钟。

而且充满要几十个小时 - -!

有点不懂博朗的这个设计了,我1111才买的。

网友A:
没拆过,给你转两个网上的帖子,都大同小异的拆底部密封环,然后就很容易搞定了。

http://tieba.baidu.com/p/5508955443

https://post.smzdm.com/p/749410/

网友B:
拆开后你会发现还得买专用电池,而且并不好换,然后直接扔了改成干电池的。我的松下(EW1031W)就是这样的,博朗应该也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后你会发现还得买专用电池,而且并不好换,然后直接扔了改成干电池的。我的松下(EW1031W)就是 ...

确实,以后再买就买可更换电池的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拆过,给你转两个网上的帖子,都大同小异的拆底部密封环,然后就很容易搞定了。

http://tieba.baidu.com ...

用充电底座扭不开,扭到底座都变形了还是不行,用手扣估计要很大的力,当时试过没成功,动都没动,这东西难搞

网友:
感觉这个设计就是让你不刷牙的时候就放在上面充电..要刷牙才拿下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