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T-LINK之同時多板調適

楼主(2018-12-17):
小弟想使用一次性接5個ST-LINK
同時調適5片板子
因為是主從關係要能一次看到

但不知為何無法成功開啟
這邊有請各未使用過的大大指點指點

希望同台電腦
開五個keil5
接五條ST-LINK
看五片板子
在DeBug模式下

目前架構是
唯一一組USART為主從得串口
五片板TXRX接再一起
從機的TXRX反向(CR2_SWAP致能)
除了DEBUG沒有其他對外手段

网友A:
用串口,简单粗暴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简单粗暴直接

有想過...
但是主從模式就是用唯一一個USART
所有的RXTX都接在一起
如果同時丟估計會是亂碼

网友:
一般情况下, 5个同时调试这种方法不合理. 不符合模块化开发思想.  应该将要调试的功能再进一步分解成更小的粒度, 定义好接口和流程, 每个模块单独调试完善, 再联调测试.

网友B:
jlink可以根据SN来选择,不知道STLINK可以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link可以根据SN来选择,不知道STLINK可以不可以

多个STLink在KEIL里也是可以根据SN来选择,不知道楼主为何不可以?

需要注意的是,要建5个工程,KEIL分别打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神,收下我的膝盖

2个mcu联调我都嫌麻烦

我懂,五個連調真正麻煩
但工作不想丟就得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个STLink在KEIL里也是可以根据SN来选择,不知道楼主为何不可以?

需要注意的是,要建5个工程,KEIL分 ...

感謝
我確實發現類似的可調項目
在魔術棒裡面那個DeBug選項
確實可以選擇

网友:
串口打印  或者逻辑仪。。。

网友E:
向老板申请5台电脑,然后分别打开keil

爽的飞起

ps 是在申请不到那就借用同事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向老板申请5台电脑,然后分别打开keil

爽的飞起

楼主联调多少个取决于他周围有多少个妹纸,谁知道还真可以一台电脑连多个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联调多少个取决于他周围有多少个妹纸,谁知道还真可以一台电脑连多个stlink! ...

光棍周邊沒妹子
倒是有其他光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向老板申请5台电脑,然后分别打开keil

爽的飞起

這主意不錯
我去填申請單
哈哈

网友:
JTAG好像是支持串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向老板申请5台电脑,然后分别打开keil

爽的飞起

虚拟机开5个,是不是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