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intel的嵌入式主板

楼主(2018-12-17):
我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到intel的嵌入式主板,最好I3级别的,COM口8个以上,原来没有用过,不知道哪家的质量好,请大家推荐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种算工控机吧

楼主:
是的,工控的

网友A:
我公司用深圳凌壹科技的,属于性价比不错的。不差钱就研华

网友B:
不差钱就研华,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用深圳凌壹科技的,属于性价比不错的。不差钱就研华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就研华,贵

好的,谢谢

网友B:
其实可以加一个串口拓展卡,这个比较划算,但是要占一块板卡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加一个串口拓展卡,这个比较划算,但是要占一块板卡的空间

嗯,由于体积所限,我要做在一个1U的机箱里,扩展卡没法插,我买了一块10COM口的板子,测试一下。

网友:
信步的工控也可考虑,8串相对较少,6串还是有的

网友:
用过研域的工控板, 不过8com好像确实少, 一般都是6个的.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usb外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