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的ddr3,数据线能不能组内交换?

楼主(2018-12-17):
d0~d8能不能组内交换,以及其他的另外3组?比如d0跟d3,d2跟d7,而不是d5跟d16。
a0~a15能不能交换?
其他还有没有可以交换的引脚?

网友:
d0不要乱交换,尤其是镁光的颗粒

网友A:
如果用到x4 mode,d123才是组内,d567又是另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到x4 mode,d123才是组内,d567又是另一组

x4 模式是啥模式啊?跟d0有关系?用的正好是镁光mt41j128m16还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x4 模式是啥模式啊?跟d0有关系?用的正好是镁光mt41j128m16还是多少。

你见过x4的颗粒没?x8的颗粒可以拆成两个x4用,简称x4mode
x4mode不再有dqm信号,0123对应dqs,4567对应tdqs

网友:
你看看jedec规范里关于write leveling的描述,就会发现为什么dq0交换要慎重了

网友A:
imx6的芯片硬件设计guide line里也有关于dq交换的简单描述,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6的芯片硬件设计guide line里也有关于dq交换的简单描述,可以借鉴一下

谢谢指教。

网友:
DDR的地址/控制组有固定功能,所有信号都不能交换

数据组,如果是8bit和以上的宽度,8bit一组整体交换没问题。
就是D0-7/8-15/16-23/23-31整组交换,连同对应的DQS,DM。

组内数据因为有Write Leveling的要求,不是所有芯片都能换。
Zynq因为是把所有信号OR一起用于Write Leveling,所以组内数据可以随便换。
MX6是WL只能DQ0,然后还需要看DDR3的手册,看WL的数据输出是不是一定在DQ0。
即数据组组内,用于WL的引脚建议直连;其它信号可以交换。如果芯片提供了特殊功能,那么全部信号可以随便交换。

读训练的过程我没研究过,似乎没有什么限制,至少我没看到手册提到过。

网友:
建议找官方布线指导手册仔细看下,就以前做的DDR,每个芯片都不太一样,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

网友:
D8到D15组内换过,一点问题都没有
地址线交换了你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