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监控玩具车资料--二手交易版块的不良wifi玩具车

楼主(2018-12-18):
    我在二手交易版块买了4辆不良wifi玩具车。2台完好的,1台转向空转,还有1台后视镜摔掉了,并且上电后连接APP成功数秒就挂掉了,测试各电压基本正常,但不启动,调试串口无输出信息,调换固件FLASH无效,没有进一步检查。可以拼出3台好的。
    查看小车主板,开始也考虑主控是全志A13,但引脚对不上。感觉主控应该是一种专用芯片,接口很有针对性,看着像网络摄像机的方案,根据这个大方向,再根据封装,终于找出了主控型号:Grain Media升迈的IP Camera主控--GM8126。
GM8128/8126 (GM812x) SoC, embedded with FA626TE ARM9 V5TE CPU

    根据资料可以分析出玩具车上的一些接口:

    板载的wifi模块是usb接口的wifi模块,我小车上的型号是RTL8188CTV。可以用usb线连接到小车主板上测试wifi模块,此时我认为应该关闭小车电源。
    小车主板上有debug串口,波特率9600,8,1小车上电后可以输出一些信息,某些控制过程会输出任务的启停。

    GM8126资料也不少,并且还有SDK,但大都需要下载券或积分下载。我基本没有下载到。能下载到的网友下载了可以上传一下。

来自 2楼

网友:
来自 3楼

网友A:
我的另一台无法启动,WIFI没有反应的修好了,就是刷了固件,把好的那台FLASH固件提取出来,刷到坏的那台上去,然后就全正常了,献上好的固件,另外再求大家给一个好的固件,因为两台固件一样的话WIFI名称就一样,没有办法同时用,尝试在固件里直接改WIFI名称后刷进去没有反应,应该是有CRC校验的。所以只能求另一个好的固件了。

楼主:
回复的这么神速。

网友:
高手,2台,都可以搜索,一台开启飞行模式后,打开wifi才能连,运作正常,另外一台,始终连不上,

网友:
高手,拿到两台模型,抽空检查一下

网友:
高手,这都分析出来了

网友:
太给力了,楼主威武!

网友:
这种ip camera的基本都有厂家的sdk吧。华邦的都是可以下载的。

另外左上角哪个座子是灯的连接。后退,右转,左转,前进,4.5V和GND。待机电流300mA。前进后退380mA,转向750mA,灯的电流非常小,我想改个更亮的灯,找沙发底下的东西不用趴着看了。

网友:
..   右转,倒车灯/前进灯
..   左转,3.3V
..    0V,   4.48V 前照灯

网友:
GOOD!入了2台还扔在一边!

网友:
https://github.com/EasyDSS/EasyCamera
试试这个

网友B:
请教高手转向有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楼主真快,安卓的用的哪个app

网友:
厉害,都研究出来了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楼主有这个能力不如搞个esp32+cam的。现在这个方案用电好厉害,没几次就没有电了

网友C:
楼主威武!
我的两台,一台wifi都没有,一台wifi连不上...
期待能修复...

网友:
原来是这个小车, 我也入手2台, 测试了一台无线能连上, 也能遥控车子跑, 但摄像头好像是坏的,  拍照录像都是全黑的 ,打算给2.0当玩具, 但是拿个平板操控显然太麻烦, 本来我打算放弃原来的板子改个壁障小车玩, 但是又发现这种玩具车转弯半径太大, 估计当壁障车不太适合, 暂时仍在一边

网友:
我也赶紧拍2组去

网友:
这车没有差速器,转向满意度就不要提了,整个硬件一般般,想扔掉板子的就不要买了。 它的app还是可以的,搜drivefun.

网友D:
买了8个 拼成7个可以工作 其中4台摄像头完美 送出4五台 自己留了3台小朋友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威武!
我的两台,一台wifi都没有,一台wifi连不上...
期待能修复... ...

wifi链接不上  你把摄像头拔下来 可能就可以了,我有三台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教高手转向有问题,怎么处理

我买了新电池组,大概8.4V。然后转向就好多了。

网友:
我买了两台,摄像头都是黑屏。是CMOS元件老化了么?没摄像头,这小车可玩性至少去了一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新电池组,大概8.4V。然后转向就好多了。

我也改成锂电池了,只能向一边转向,不知道是不是齿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成锂电池了,只能向一边转向,不知道是不是齿轮的问题

可以把转向电机拆下来看看,是否能动作。或者松一下固定螺丝

网友:
买了两台,一台摄像头有问题,APP里没图像。。。
感觉可以把板子放到后轮带差速器,前轮用舵机来转向从而角度可控的车子上,不过APP得修改了吧,唉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把FLASH的固件上传上来咩,这样大家可以试一下刷一下固件,其它就没搞头了,当然电机驱动芯片还是可以换一换的

网友:
不是拍了2组顺便又买了个插排的,看昨天已经发货,也不优惠点我.

网友:
我也买了二台,想着给小女儿玩呢。

网友:
买了两个,没资料就没玩

网友F:
高手们,发一下你们电池的购买链接,我也淘一个~~

网友:
系统能登录进去操作不,还时串口有密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威武!
我的两台,一台wifi都没有,一台wifi连不上...
期待能修复... ...

我有一台没有摄像头,遥控操作正常的,你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高手们,发一下你们电池的购买链接,我也淘一个~~

我在这里买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l1bfths210b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这里买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cd82e8dRoQEzf&id=548325249104&_u=l ...

这是镍氢电池吧, 还是改成锂电的好, 我从淘宝上买了2节18500电池,两节串联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资料一出来,修复的几率大不少啊

网友H:
怎么说呢,只说个人建议吧,准备买给小孩玩的就最好不要入手了。我买了两台,2个电池都是坏的,2台WIFI都有问题,摄像头也到有问题。只修好了一台WIFI可以用。自己改装了2个之前产品上面用的18650电池(2个电池串接带保护板的),自己也整了一个充电板单独充电池用,但无奈功耗非常大,用不了一会儿就没有电。另外,速度太慢,底盘太低,有一点点坑(水泥不平整)都很难跑起来。由于这些问题点,小孩只是刚开始一小会儿感兴趣,后面都放那没有再玩了。
当然,这只是个人感受建议,并无恶意,希望卖家勿喷。

网友:
两台电池都挂了,接直流电源也都不能开机,等有空了拆开看看能不能搞好一台给小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8个 拼成7个可以工作 其中4台摄像头完美 送出4五台 自己留了3台小朋友玩 ...

插上电池都没任何反应的怎么破,
而且充电器是120V的,怎么和220V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台没有摄像头,遥控操作正常的,你要吗?

转我把,哈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怎么说呢,只说个人建议吧,准备买给小孩玩的就最好不要入手了。我买了两台,2个电池都是坏的,2台WIFI都有 ...

WIFI没有怎么修好的

网友:
好的那台,正常情况是上电后前灯亮,只是表面上电正常,正常通电。
过几秒喇叭滴滴几下,前灯变更亮一些,应该是程序初始化正常了,相当于程序自检成功,
凡是没有喇叭响一下,除非喇叭坏了,前灯没有变更亮的话,应该是主控芯片有问题
WIFI本身一般不会有问题,又想不出主控芯片会怎么坏
有几种可能:
1.芯片供电电源坏了,没量过
2.芯片晶振坏了,看到2个晶振
3.芯片本身坏的可能性不大

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台没有摄像头,遥控操作正常的,你要吗?

我要,联系微信only_you1122

网友:
现在有一台WIFI没反应,谁有解决方案,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的固件FLASH能不能发一下,我的两台都无法启动,串口调试信息提示crc校验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I:
WIFI没有怎么修好的

首先,看一下开机后灯会不会亮,有没有WIFI热点,如果这些都没有,要看一下主板上面是不是虚焊或者掉件的(晶振有虚焊)。其次拔掉所有的外接(灯,镜头,喇叭),看是否正常(实际用直流电源可以看出来因为外接有短路的现象,电流比较大导致CPU工作不正常)。

另外谁还需要的话,我可以转出1台正常的,自己加装了18650电池,并单独做了一个充电板。上个图给看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了怎么发照片上去,增加附件的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
WIF的SSID在连接后,APP的设置里面可以修改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的另一台无法启动,WIFI没有反应的修好了,就是刷了固件,把好的那台FLASH固件提取出来,刷到坏的那台上 ...

用你的固件已成功修复。
wifi名称可以在连接后修改 Device Name。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你的固件已成功修复。
wifi名称可以在连接后修改 Device Name。

好的,谢谢,我都没有注意到APP上有这个功能,不过只享受修的过程,修好准备扔闲鱼了。

网友(2019-01-21):
http://pan.baidu.com/s/1hrfYr0w    密码: a4qq
SDK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用你的固件已成功修复。
wifi名称可以在连接后修改 Device Name。

怎么连上芯片并上载固件呢?用什么下载器,哪个下载口,支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连上芯片并上载固件呢?用什么下载器,哪个下载口,支支招

24/25 Flash编程器,十几块钱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