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五笔64位98版五笔输入法

楼主(2018-12-18):
学会以后,一直使用98版五笔输入,拼音已经回不去了,而且有的时候使用契合度高的输入法,打字也是种享受;

我使用过的契合度高的输入法,只有海峰五笔,词库特别贴合自己的使用习惯;

自从更换了WIN10系统后,海峰五笔没办法使用了,只好到处寻找;

微软原装的,小鸭的,度娘的,使用起来皆不如意;

近段时间虽然也在使用可可五笔,但其词库编的特别不方便, 不贴合使用,但只有这个稳定,一直将就。

昨天晚上兴起,重新安装了新版,发现其词库优化了许多,好用了许多!!

下载了海峰的字库,发现两者的字库编码顺序无法调整,作罢!!

海峰编码(aaar 工匠 工区 警戒区 菚)
可可编码
(藏区        aaar
  工匠        aaar
  工区        aaar)

使用98版98五笔的同学,可以顺心使用了。

下载地址:http://www.since2013.net/

网友A:
可以试下极点五笔

网友B:
还是习惯QQ五笔,最主要可以自动造词,没有的词,打一次,也会自动造词,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词库了.

网友:
还有小狼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极点五笔

98版五笔与86版是有明显区别的,我感觉更加适合于我,

我觉得86版适合于字,而98版适合于词组,尤其是2字,3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习惯QQ五笔,最主要可以自动造词,没有的词,打一次,也会自动造词,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词库了. ...

有98版的吗?可跟86版区别大了

楼主:
如果有98版的,就好了。

网友C:
经常忘字,现在用万能五笔输入法的五笔拼音混输模式,五笔打不出来时,直接拼音,提高了不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忘字,现在用万能五笔输入法的五笔拼音混输模式,五笔打不出来时,直接拼音,提高了不少速度 ...

是啊!有的时候,也碰到一个常用的字,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写,只好再调出拼音来。

如果年纪大了,估计又得返回拼音模式了!,

混合双打!!

网友D:
我都是用QQ五笔的,然后把词库换了,换成我自己的98库,然后再加上QQ五笔的自造词,感觉还是不错,
唯一不足的是,不能使用各种流行语什么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极点五笔

很久以前也一直用这个,刚去官网看了一下,极点五笔最近的一次更新是2010年,这个估计连win10支持都会有问题吧.

网友E:
只用86版的,98版的不会

网友F:
以前用搜狗五笔,停更后转QQ五笔,自动造词非常适合专业用语,还有截图功能。
WIN10系统要用2.2.322.400版本,删除其它输入法,这样默认是英文输入,按一下shift就可以切换

网友G:
一群老年人在聊天,我们80后就默默看着

网友H:
习惯86的了,换了98转不过来。虽然知道98的编码更合理,但长时间用了86,也就懒得转了。

网友I:
只用极点五笔十周年纪念版。词库都背熟,闭着眼睛都知道选重码第几个。
苹果设备上就没有这个待遇了,试了好久还是不得不用百毒五笔,李厌洪SB一个,人为地调整顺序,画蛇添足一般加了许多重码。
五笔的精妙之处就在于重码极少,闭着眼睛都能打,拼音绝对不能闭着眼睛打。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群老年人在聊天,我们80后就默默看着

学五笔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难,新手一周可以入门,一个月就可以打到一分钟100字的水平,一年可以达到180字的水平,再往上就比较难。我弟也用五笔,但他的水平就就跟拼音差不多,因为他不经常用,而且没有经过系统训练。我当年把小霸王都打烂了。

网友J:
我的小霸王啊,老房子拆迁我没回去整这些破烂,要不然还可以玩玩魂斗罗和超级玛丽了,还有小蜜蜂和坦克,好几个卡盘的游戏啊,都丢了。

网友:
搜狗五笔不行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只用极点五笔十周年纪念版。词库都背熟,闭着眼睛都知道选重码第几个。
苹果设备上就没有这个待遇了,试了 ...

一样一样的,以前修电脑的时候,有一个老师,给她安装了紫光拼音,之后打电话来说打了一张稿子一看字全不对,之后乖乖的改成智能ABC了,人家打字不用看屏幕的,哪个字,怎么翻页全知道;咱五笔都没有这个水平;
不过从没有了98之后,也不知那个老师还会不会打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QQ五笔的,然后把词库换了,换成我自己的98库,然后再加上QQ五笔的自造词,感觉还是不错,
唯一不 ...

佩服,以前在32位平台上,海峰也用的很爽,一旦上了64位,就傻了,其实微软自带的86字库,感觉也不错,但问题是自己已经回不了8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也一直用这个,刚去官网看了一下,极点五笔最近的一次更新是2010年,这个估计连win10支持都会有问题 ...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其实放弃海峰就是因为无法在WIN10 这个64位平台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用86版的,98版的不会

上学期间学习的86五笔,也是上学期间学习的98五笔,只有在校期间才有大把的时间再练习这个。毕业这就定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搜狗五笔,停更后转QQ五笔,自动造词非常适合专业用语,还有截图功能。
WIN10系统要用2.2.322.400版 ...

QQ五笔有98版的输入法吗??

这两年我一直在寻找。。

我喜欢海峰五笔,其实是其字库优化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群老年人在聊天,我们80后就默默看着

不一定噢,上学期间拼音打字,怎么拼也不出想要的字,才学习五笔的。

我想应该是横跨整个80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习惯86的了,换了98转不过来。虽然知道98的编码更合理,但长时间用了86,也就懒得转了。 ...

同感,我看到王码已经出了新世纪版了,肯定会更好,但已经没有精力学习了,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用极点五笔十周年纪念版。词库都背熟,闭着眼睛都知道选重码第几个。
苹果设备上就没有这个待遇了,试了 ...

是的,五笔打字,如果字库优化的好,2字,3字,4字词组自动上屏,那感觉相当爽,打字会成为一种享受。。

所以 我对海峰的字库一直耿耿于怀。。

发现可可的字库也优化了不少,感觉不错,以此告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小霸王啊,老房子拆迁我没回去整这些破烂,要不然还可以玩玩魂斗罗和超级玛丽了,还有小蜜蜂和坦克,好 ...

这满满的回忆,甚于我前。

网友D:
引用 楼主:
QQ五笔有98版的输入法吗??

这两年我一直在寻找。。

98的版权还在的,肯定没有的,请看我之前的回答,不用刻意找98版本的,用86版本的,能换词库的就可以了
我可以提供我的词库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样一样的,以前修电脑的时候,有一个老师,给她安装了紫光拼音,之后打电话来说打了一张稿子一看字全不 ...

用多了就成了盲打的境界,咱们这种一般轻量应用很少能达到这个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D:
98的版权还在的,肯定没有的,请看我之前的回答,不用刻意找98版本的,用86版本的,能换词库的就可以了

生命在于折腾,晚上继续折腾,多谢老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小霸王啊,老房子拆迁我没回去整这些破烂,要不然还可以玩玩魂斗罗和超级玛丽了,还有小蜜蜂和坦克,好 ...

哈哈,你玩心比我重,我就有两个卡,一个是随机赠送的,有GBASIC语言、有五笔、有打字游戏。另外花了95元买了一个词霸卡,过CET6全靠它。为此还花了五十大洋买了坏电视机,武汉产的莺歌牌(好象是)黑白电视机,换一个视放电路基极偏置电阻修好了。放在寝室里趁没人的时候玩。

网友L:
换win10后,一直用精灵五笔86版。。一直不敢试98版的。。怕不一样的使用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98的版权还在的,肯定没有的,请看我之前的回答,不用刻意找98版本的,用86版本的,能换词库的就可以了

老兄的字库相当好,至今还没碰到造词的情况!!

NB到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win10后,一直用精灵五笔86版。。一直不敢试98版的。。怕不一样的使用习惯。。 ...

就是字根排布有点区别,如果精力旺盛,可以试下。我记得大概只有10个字根动了位置。。我喜欢98的2、3、4词库强大

或许调整下86字库,也能很好使用,这需要的精力比学习98可能大多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老兄的字库相当好,至今还没碰到造词的情况!!

NB到一塌糊涂。

有"阿莫电子论坛"这个词吗?^_^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阿莫电子论坛"这个词吗?^_^

俺都是用更时髦的“amobbs”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的字库相当好,至今还没碰到造词的情况!!

NB到一塌糊涂。

用了好多年的,有些词没有就自己造就好了

网友:
最早的时候学过五笔,后来又换成了拼音。

网友(2019-01-23):
QQ五笔

感觉还可以

可能是习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都是用更时髦的“amobbs”

那有"amobbs"这个词吗?

PS:自动造词就是有这个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98版五笔与86版是有明显区别的,我感觉更加适合于我,

我觉得86版适合于字,而98版适合于词组,尤其是2 ...

极点五笔支持多种词库,  可切换.  有个昱琼98词库.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搜狗五笔,停更后转QQ五笔,自动造词非常适合专业用语,还有截图功能。
WIN10系统要用2.2.322.400版 ...

当年的为了五笔 买了诺基亚 E71
打的是 “知了五笔”
一晃八九年了
后来慢慢的就用百度五笔了

网友N:
小鸭五笔,已经用了NN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小鸭五笔,已经用了NN年了。

win 10能用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小鸭五笔,已经用了NN年了。

对了麻烦共享一下安装文件,谢谢

网友P:
以为拼音已经一统天下,没想到这么多人在用五笔。。。。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以为拼音已经一统天下,没想到这么多人在用五笔。。。。

因为还有那么多80后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对了麻烦共享一下安装文件,谢谢

小鸭五笔v3.3,Win7 32/64 可用,Win10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小鸭五笔v3.3,Win7 32/64 可用,Win10没试过

村长,能在64位系统上安装86五笔的不少,但能使用98五笔的就没有几个了,前段时间我用可可五笔,后来在坛友推荐下使用 了QQ五笔,装98字库。这下舒服了许多!!

电脑端五笔关键在于字库,只有有合适的字库就没问题。

但安卓手机端的五笔输入法,98版目前只有百度的,但十分不喜欢百度带的那么多垃圾应用,最近刚被干掉,使用三星自带的86输入法。

村长有办法在手机端使用 98字库吗?

网友Q:
现在手机上用的是拼音打字,用电脑比较少了同,五笔打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流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现在手机上用的是拼音打字,用电脑比较少了同,五笔打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流畅了! ...

已经是习惯了,最初使用五笔画呢,现在还是习惯用五笔,比拼音少字母吗!!

当然现在拼音已经好用多了!习惯使然,大脑已经固化为五笔了!

突然想到,大众化输入法,五笔可能是绝唱了,唯有专业领域可能会用到!!

网友:
五笔最大优势是可以盲打,但是, 现在的拼音做得也很不错了:自组词,词调频, 很快工作中的常用词就固定下来了,打起来速度也不慢 。

另外,边想边打时,用拼音可以很自然地打,而用五笔非得高手才能跳过‘拆字’这一步。

网友R:
想当年五笔速度也达到120字/Min,也是因为如此才和现任老婆相识相知相恋。

不过对我来说,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想当年五笔速度也达到120字/Min,也是因为如此才和现任老婆相识相知相恋。

不过对我来说,它的历史使命已 ...

这也能泡来老婆???NN

网友:
引用 网友R:
想当年五笔速度也达到120字/Min,也是因为如此才和现任老婆相识相知相恋。

不过对我来说,它的历史使命已 ...

你这个厉害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极点五笔

我也喜欢用极点,但微软内应用不支持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村长,能在64位系统上安装86五笔的不少,但能使用98五笔的就没有几个了,前段时间我用可可五笔,后来在坛 ...

手机端,我一直用讯飞输出法,手写转文字+语音转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手机端,我一直用讯飞输出法,手写转文字+语音转文字。

讯飞的转语音,很方便!

但在办公室里面,还是静音好些,所以 一直喜欢用NOTE的电磁笔,用五笔方便些!!

电脑端也是用五笔,思维一致舒服些!!

网友:
引用 网友N:
手机端,我一直用讯飞输出法,手写转文字+语音转文字。

村长,是讯飞把"输入"听成"输出"吗?

PS:手机上我也是80%以上用的讯飞语音+20%手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讯飞的转语音,很方便!

但在办公室里面,还是静音好些,所以 一直喜欢用NOTE的电磁笔,用五笔方便些! ...

办公室,我更喜欢用把手机接上显示器用,可以用鼠键盘不说,在大屏上还能同时运行多个app,而且别人还不知道你在用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公室,我更喜欢用把手机接上显示器用,可以用鼠键盘不说,在大屏上还能同时运行多个app,而且别人还不知道 ...

先确认下是啥手机,这么高端的使用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确认下是啥手机,这么高端的使用 !!!

锤子TN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有的时候,也碰到一个常用的字,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写,只好再调出拼音来。

如果年纪大了,估计又 ...

极点五笔可以自动判断是否是 拼音还是五笔,适合混合双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