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我这个7寸RGB屏驱动方案怎样?

楼主(2018-12-18):
之前用F429ZGT6+SDRAM(32M)+nand flash(512M)做了一个3.5寸的,但是出来后感觉屏幕太小 ,现在想换RGB接口的7寸,或者10寸屏幕,板子还是F429ZGT6+SDRAM(32M)+nand flash(512M),改用LTDC接口。不知各位觉得这样方案可行不?

楼主:
成本确实有点高,我是担心换7寸屏,这样做刷屏能不能快?楼上的兄台有没有推荐一下的啊?或者优化一下

楼主:
当然了,MCU还负责传感器采样,继电器控制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成本不敏感型方案

有什么成本低的方案思路吗?

网友B:
新唐NUC972, 还有N329xx系列, 自带32MB~64MB, RGB接口,方案比你简单多了
全志F1C100S还有V3S,都自带DDR 32MB~64MB, RGB接口,方案比你简单多了
RT1052+SDRAM,方案跟你差不多,但是性能要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唐NUC972, 还有N329xx系列, 自带32MB~64MB, RGB接口,方案比你简单多了
全志F1C100S还有V3S,都自带DD ...

牛逼,简洁精辟

网友:
上linux 跑QT

网友:
NUC972比STM32F429要强大,我手头上有这两套方案;都刷7寸屏800*480。

楼主:
楼上各位推荐的方案性价比都挺高的,我得琢磨一下了

网友:
是感觉上arm9以上这种方案后,硬件成本和刷新效果都会高很多,应该就是对于没接触linux或者安卓这块的,软件成本高了,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楼主:
成本确实很让人头疼,驱动7寸,看来最好还是扩展SDRAM,这样一来如果选用STM32的就得F429以上,并且144脚以上;另外,又得支持RGB。如果找一款能扩展SDRAM的MCU,引脚不要太多,够就行,然后用一个专门LCD驱动芯片,这样不知怎么样?

网友:
纠结成本就买一个荔枝派Nano或FlyThings核心板,和F429价钱差不多稍贵点但是啥都做好了性能是高出一大截,Flash和SDRAM都比你的大的多,软件还简单,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确实很让人头疼,驱动7寸,看来最好还是扩展SDRAM,这样一来如果选用STM32的就得F429以上,并且144脚以 ...

你这样既贵又设计麻烦,性能还上不去。我前面推荐的内置SDRAM又支持RGB的U,既便宜又好用,为啥不考虑?

网友:
>NUC972比STM32F429要强大,我手头上有这两套方案;都刷7寸屏800*480。
Do you mind share a few picture, web link? or private contact information?

网友:
近期也打算用彩屏,顶

楼主:
To nanfang2000,琢磨了几天 新唐NUC972也不便宜,在芯间网站上面卖31.8大洋/片,不过可以省去一片SDRAM。但是又查了一下一片32M的SDRAMW9825G6KH-6,在芯间上买6元/片。综合了一下如果不考虑使用NAND FLASH。两种方案的价格是:STM32F429IGT6 + SDRAM(W9825G6KH-6)总价是33.9元+6元 = 39.9元;新塘NUC972方案=31.6元,其实就是省了一片SDRAM,确实是STM32方案贵。

楼主:
不过新唐NUC972体积更大了,216脚

网友:
上arm9,软件不一样,用linux启动要一些时间。

网友C:
上全志,我今年都用3000套了,开发简单

网友B:
如果不强求工业级,f1c100s只要10元左右,加spi nor也只要总共15元。如果用更强的v3s,也不过25元。这两个都在车载用的,可靠性不是问题

网友:
而且不是钱的问题,stm32f429很可能带不动大屏,我没实际跑过,不过有网友反应SDRAM带宽不够,刷屏时访问SDRAM就会导致屏幕花屏

网友:
F429+SDRAM+LTDC画面切换会不会拖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强求工业级,f1c100s只要10元左右,加spi nor也只要总共15元。如果用更强的v3s,也不过25元。这两个 ...

我估计LZ不会采用全志的哈哈,上面他的回复都没有提到全志。按他的LZ位用了那么大的NAND加SPI Nor估计不够,得加SPI Nand,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D:
STM32F030+FT800+25QXX,30元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M32F030+FT800+25QXX,30元内

429可以用失量字体、JPG、PNG做界面,这个做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法比,价格也比不过全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429可以用失量字体、JPG、PNG做界面,这个做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法比,价格也比不过全志的 ...

如果要做好一点的界面,可以用新出的BT815,成本可能要上升10块铁。除了矢量字体外,JPG和PNG都可以,还可以播放视频

网友:
哈哈,估计楼主做毕业设计用的,各位大佬都跑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做好一点的界面,可以用新出的BT815,成本可能要上升10块铁。除了矢量字体外,JPG和PNG都可以,还 ...

BT815什么芯片?

网友D:
图形控制器,驱动RGB接口的屏。
https://brtchip.com/bt81x/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图形控制器,驱动RGB接口的屏。
https://brtchip.com/bt81x/

谢谢,以前知道FT81x系列,今天这个BT81x感觉和FT81x系列是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以前知道FT81x系列,今天这个BT81x感觉和FT81x系列是一个东西?

是的,FT81X的升级版,刚刚出来的

网友(2020-09-29):
BT81x只有1MRAM,不够用吧,要外扩RAM

网友:
界面还是推荐用Qt做

网友(2021-02-18):
引用 网友C:
上全志,我今年都用3000套了,开发简单

厉害,请教下,用的全志哪个型号?配的多大的屏?坑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