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OB不支持STM32L011调试吗

楼主(2018-12-18):
以前一直用自己参考网友DIY出来的Jlink-OB调试STM32F103,最近一个传感器项目有低功耗需求,参考了立创商城的销量,选择了STM32L011。板子回来焊接以后发现,用Jlink-OB连接处理器,Keil报告说这个处理器不在Jlink的识别范围内,一般情况这个报告可以忽略……但debug选择中我有点蒙圈了,右侧没有常规能看到处理器连接的显示。请问各位,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是我这个2009年的固件版本太落伍了,需要升级呢。还是STM32F103做的Jlink-OB最新版本就是2009年的,要想识别只能换成STM32F072做的那个带串口版本的Jlink-OB才行呢?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做的Jlink,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8576-1-1.html

网友A:
我记得连上后keil会提示更新固件

网友:
这个单片机也是 Cortex-M0+ 内核的   按理来说 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使用的是其它厂家的 Cortex-M0+ 内核的单片机  仿真下载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连上后keil会提示更新固件

目前用的MDK5.11,制作好的Jlink-OB插上以后,会显示需要更新,但更新以后的就是这个2009的版本了。
没敢用更高版本的MDK,因为不是有传言新的MDK有可能封山寨的Jlink吗,但是DFP文件已经升级到了STM32L0系列的1.5版本了,理论上既然MDK5.11能支持1.5版本的安装,那么它应该也支持调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MDK5.11,制作好的Jlink-OB插上以后,会显示需要更新,但更新以后的就是这个2009的版本了。
没敢 ...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至少都能扫到arm核的。能不能debug是另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至少都能扫到arm核的。能不能debug是另一回事。

很奇怪,扫不到。
又做了一个Jlink072-OB,能烧写072和103,但这个L011还是扫描不到,好奇怪

网友B:
买STLINK解决。我一般不关注调试器,毕竟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ST的芯片,用STlink万无一失

网友C:
对对对,用stlink。  STLINK V3SET ¥28x刚到手,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STLINK解决。我一般不关注调试器,毕竟时间就是金钱。

问题是我把弄这个当消遣了,和有些人的追剧看球差不多。也不能每天不挣钱的事通通不做吧?

网友D:
lz用的是固件库还是hal? 如果是固件库能否传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用的是固件库还是hal? 如果是固件库能否传一份

DFP,这个是固件库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DFP,这个是固件库吗?

图片这种类型L0的固件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对对,用stlink。  STLINK V3SET ¥28x刚到手,挺好用的。

STLINK V2和STLINK V3都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LINK V2和STLINK V3都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这里,有人发过帖子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0115&highlight=stlink%2Bv3

楼主(2019-01-29):
今天有空,又弄起这个来。新建了一个工程,选择了STM32L011D4P,最后Keil跳出一个警告(也可能是Jlink软件弹出来的)。看这个,可能是V4.80g不识别L011,我只能换个更新的Jlink软件试试了。又怕更新把jlink弄废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又弄起这个来。新建了一个工程,选择了STM32L011D4P,最后Keil跳出一个警告(也可能是Jlink软件 ...

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了,这个版本的时候还没L011,更新一下吧
6后面的版本旧的OB版本每次仿真都有警告提示,但也能用,072OB就没问题了,我仿真过L011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又弄起这个来。新建了一个工程,选择了STM32L011D4P,最后Keil跳出一个警告(也可能是Jlink软件 ...

说的很清楚,是jlink软件的版本太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了,这个版本的时候还没L011,更新一下吧
6后面的版本旧的OB版本每次仿真都有警告提示, ...

现在jlink换成6.10n了,仍然检测不到呢。
我下载个最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的很清楚,是jlink软件的版本太老

更新了,还是不识别。难道是因为Keil的版本也不够高的缘故?

网友F:
肯定可以,这是我之前的JLinkLog.txt:
JLINK_OpenEx(...)
Firmware: J-Link ARM-OB STM32 compiled Aug 22 2012 19:52:04
Hardware: V7.00
S/N:
Feature(s):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_V612j\JLinkDevices.xml evaluated successfully.WEBSRV Webserver running on local port 19080 (0113ms, 1423ms total)
013:801 JLINK_ExecCommand("Device = STM32L011F3", ...). Device "STM32L011F3" selected.  returns 0x00 (0002ms, 1426ms tota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可以,这是我之前的JLinkLog.txt:
JLINK_OpenEx(...)
Firmware: J-Link ARM-OB STM32 compiled Aug 22 ...

您能把JlinkOB的固件,给我发一份吗?我刷一下试试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把JlinkOB的固件,给我发一份吗?我刷一下试试
谢谢您

我的淘宝上买的,自己刷过固件,印象中好像是这个贴子里面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3638131-1-1.html
你先试试看,不过我感觉固件都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了,这个版本的时候还没L011,更新一下吧
6后面的版本旧的OB版本每次仿真都有警告提示, ...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您用Jlink调试的时候,SWD连接L011用了几根线呢?除了SWDIO、SWCLK、GND以外,是不是Jlink输出的RST也接到L011的NRST引脚上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您用Jlink调试的时候,SWD连接L011用了几根线呢?除了SWDIO、SWCLK、GND以外,是不是J ...

L011刚开始是用4线,VCC,SWDIO,SWCLK,GND,后面发现没有RST有时烧程序要受到手动复位,后面我就改用5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011刚开始是用4线,VCC,SWDIO,SWCLK,GND,后面发现没有RST有时烧程序要受到手动复位,后面我就改用5线了 ...

需要手动复位的意思是:MDK能检测到L011,但烧写好程序以后,无法正常运行,必须手动将L011的NRST脚拉低一下才能正常启动?还是不将NRST脚手动拉低,连程序都无法烧进去呢?

网友G:
从是STM32F1跳到F4的有个坑,就是rst线,加上rst就好了

网友H:
我新提取了个6.42c的f103固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手动复位的意思是:MDK能检测到L011,但烧写好程序以后,无法正常运行,必须手动将L011的NRST脚拉低 ...

是要RST才能烧程序,因为进入低功耗模式把仿真口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是STM32F1跳到F4的有个坑,就是rst线,加上rst就好了

从F1到F4,需要加上RST,这事我有耳闻。但像LW说的L系因为低功耗需要关闭了调试口,我真是刚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要RST才能烧程序,因为进入低功耗模式把仿真口关闭了

谢谢啊,周一我把仿真器RST引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新提取了个6.42c的f103固件

您能发给我吗,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能发给我吗,谢谢!

还是你牛比,把做OB当做爱好。。。我也一起想搞一个XLINK V9 + 4个USB转串的小工具,一直有念头,但拖了4、5年也不见行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你牛比,把做OB当做爱好。。。我也一起想搞一个XLINK V9 + 4个USB转串的小工具,一直有念头,但拖了4 ...

让您笑话了……

网友:
我岂敢笑话您啊!
我这是自愧不如啊,你的行动力让我学习啊。。哎。。掩面而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发给我吗,谢谢!

here, 不能亮灯

楼主:
您把固件亮灯部分修改了,还是新103OB没有LED了,所以固件里面本身就没了呢

网友H:
是因为固件里面的亮灯引脚和我的硬件不匹配,所以我看不到亮灯

楼主:
感谢bb,感谢lw32,加上RST,终于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因为固件里面的亮灯引脚和我的硬件不匹配,所以我看不到亮灯

刷了您的固件,版本升级了,高版本Jlink程序也不报警告了。非常感谢!但LED确实不亮了,不知您提取这个固件的OB硬件图,方便也提供一下吗主要是LED和NRST输出引脚的对应关系,我发现调F1xx、F0xx系没有RST无所谓,可L还有F4等新出的产品,还真不行啊
另外发现Jlink6.16的程序,报告起始地址不对,Auto选项都没有。4.92的也报告,但能自动校正地址,可以烧写

楼主:
唉,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空检测机制啊,第一次烧写需要NRST给复位信号,第二次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这种类型L0的固件库

估计没有L0的固件库,只有HAL。https://www.st.com/zh/embedded-s ... ia=productId=LN1939

楼主(2019-04-30):
引用 网友G:
从是STM32F1跳到F4的有个坑,就是rst线,加上rst就好了

有人说F4不用加RST呢?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724357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人说F4不用加RST呢?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9863&page=1#pid1072435 ...

我的是Jlink,他这个是Jlink-OB,这两者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是Jlink,他这个是Jlink-OB,这两者区别吗?

不清楚。已经7年以上没用过Jlin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