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zeboard的PCB源文件,能不能友情送一份给我?谢谢

楼主(2018-12-18):
请问谁有zeboard的PCB源文件,能不能友情送一份给我?不胜感激!
CSDN上有,但是要3个C币,刚好账户余额不足。听说原版是AD格式的,CSDN那个是阿丽狗格式。

网友A:
只有个brd的

其他的就靠大家了。

网友B:
能不能转一份ad的发出来?我安装cadence搞不成功。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转一份ad的发出来?我安装cadence搞不成功。谢谢!

阿狸狗破戒大师,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阿狸狗破戒大师,很简单。

谢谢,破解成功了,但是楼上提供的文件是17.x的,而我装的是16.x的,重新再下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破解成功了,但是楼上提供的文件是17.x的,而我装的是16.x的,重新再下一个看看。 ...

16.3打不开吧,你太OUT了,还在用16.3.
我的是17.2,打开了,看起来还不错的。
原版是AD。从report里面可以看出来。
Net Status Report
Filename     : C:\PCB\ZED\PCB1.PcbDoc
Date         : 1/3/2013
Time         : 3:09:48 PM
Time Elapsed : 00:00:00

Nets, Layer, Length
    12VSNS1, Signal Layers Only, 43.4918mm
    12VSNS2, Signal Layers Only, 43.764mm
    AC-3V3, Signal Layers Only, 4.195mm
    AC-A3V3, Signal Layers Only, 13.7129mm
    AC-ADR0, Signal Layers Only, 62.4094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下,这个板子还有用吗?
32通道(32单端/16差分),16位分辨率模拟量输入A/D模块,可编程输入范围(0-10 ...

数据采集板啊,这种板很常用的。早先我的导师就靠一块研华的数据采集卡发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6.3打不开吧,你太OUT了,还在用16.3.
我的是17.2,打开了,看起来还不错的。
原版是AD。从report里面可 ...

装了17.2,运行失败。楼主能不能转个ad的传上来?谢谢

楼主:
这个是原版的,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个brd的

其他的就靠大家了。

压缩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