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解答, SDR接收时为什么ADC只需要几十MHz采样率

楼主(2018-12-18):
比如LTE, OFDM调制,2G多的频率,接收时用IFFT解调OFDM,为啥不是需要4GHz的ADC?

网友A:
混频得到你调制的频宽,然后进ADC

BTW:你觉得做0-4G的ADC容易吗?价格能承受否?

网友:
ADC采样率要多高不是看载波频率,而是看信号带宽。

网友:
采样频率大于信号最大频率两倍,或者信号带宽两倍就可以了。后者就是降采样的原理

网友:
采的信号带宽,就好比说一辆马车带了些货物,这个马车就是你所指的类似4G的载频,而货物就是载频上所携带的信息(经过调制后的),你只需要找一个人就能把货拿下来,这个人就是ADC,当然这个人也没能力也没必要把整个马车连带货物都拿走。

网友B:
一个是下变频后再采样 这时候频谱很低  还有一种是欠采样 要模拟带宽高才行

网友C:
很经典的问题

正经回答就挺长了,1GHz OOK调制的50Hz方波,按道理100SPS的ADC就能采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频得到你调制的频宽,然后进ADC

BTW:你觉得做0-4G的ADC容易吗?价格能承受否? ...

就是用混频器把2G减掉,得到20MHz的带宽信号?我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经典的问题

正经回答就挺长了,1GHz OOK调制的50Hz方波,按道理100SPS的ADC就能采样了 ...

不需要混频处理,直接送A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下变频后再采样 这时候频谱很低  还有一种是欠采样 要模拟带宽高才行 ...

就是说
方案一:混频降2G得到20Mhz带宽的调制信号,然后送ADC
方案二:降采样,直接送低采样率的ADC,但是要求ADC的带宽在2G以上
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直接采样ghz射频的adc也是有的,但你别想搞到,这是军用的,分析雷达信号的特性,你拆一架电子战飞机应该可以找到十几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
方案一:混频降2G得到20Mhz带宽的调制信号,然后送ADC
方案二:降采样,直接送低采样率的ADC,但 ...

是的  也有真的上g直采的  跟示波器类似

网友D:
5G 通讯中,载频去到25GHZ以上,信号带宽都是上G的, 这个还能用SDR么?

网友:
带通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5G 通讯中,载频去到25GHZ以上,信号带宽都是上G的, 这个还能用SDR么?

那5g手机自己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