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硬件层实现手机虚拟摄像头的方案?

楼主(2018-12-18):
目的:替换手机摄像头采集的视频为指定的视频(类似实现硬件层的“虚拟摄像头”)
难点:无法拿到摄像头的DS,因此想只替换CSI信号(CSI信号是单向的),不破换原有的I2C控制流程

摄像头大佬们有什么方法建议否?我自己想到一个方案如下,不知道可不可行?

方案步骤:
        1)用TC358749XBG芯片将HDMI信号播放的恶意视频转换为CSI信号
        2)将摄像头的CSI信号线与主板断开连接,断开后的主板端口连接TC358749XBG输出的CSI信号

该方案存在哪些问题呢?例如上述这样不做任何信号同步(例如等I2C发接收指令后再发送CSI信号)会不会出现异常?如果仅仅只是丢失几帧数据完全可以接受。另外因ISP处理导致的图像模糊也可以接受。

楼主:
买了开发板准备做实验

网友A:
可以回避手机采集作为打卡或者依据的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回避手机采集作为打卡或者依据的限制了!

真正的用途比这大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正的用途比这大的多~

看您花重金买硬件了,应用价值应该不会差,请问能透露一下用在哪方面吗,用软件虚拟摄像头会不会成本更低,通用性更好一些。

网友C:
手机启动摄像头,先用i2c配置摄像头,读取摄像头感光芯片的chipID,如果没有读到,手机都不会给摄像头供电,更不用说视频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您花重金买硬件了,应用价值应该不会差,请问能透露一下用在哪方面吗,用软件虚拟摄像头会不会成本更低 ...

软件的方法已经实现了,但需要手机已经root而且有些app检测到运行在root环境下时会关掉一些关键功能。

网友:
所以你需要知道手机用的是那款摄像头,你再用硬件去模拟这个摄像头。如果你想兼容市面上所有的手机,这工作量就大了。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根据手机的平台去做,一般一个平台会内置几款通用的摄像头,如果手机厂家没有剪裁的话,模拟一款通用的摄像头,那就可以在所有采用这个平台的手机上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启动摄像头,先用i2c配置摄像头,读取摄像头感光芯片的chipID,如果没有读到,手机都不会给摄像头供电 ...

嗯,所以原摄像头还保持与主板之间的i2c连接,只是替换掉单向的csi信号线,不知道这个思路可不可行

网友D:
可以联系下搞CDBUS那个哥们儿, 他的网页上有类似的东西描述.
http://blog.dukelec.com/my-old-p ... 4%E5%83%8F%E5%A4%B4

网友E:
歪个楼,对着手机摄像头放一屏幕,播放视频给手机摄像头,算不算硬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联系下搞CDBUS那个哥们儿, 他的网页上有类似的东西描述.
http://blog.dukelec.com/my-old-projects-zh# ...

已经联系了,他使用hdmi线转并口然后接安卓开发板上,但没有在真实手机上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歪个楼,对着手机摄像头放一屏幕,播放视频给手机摄像头,算不算硬件实现? ...

这就是翻拍方案。翻拍方案会引入二次采集噪音,如:屏幕镜面反射,颜色空间高频部分丢失,对焦模糊等。很容易被算法识别出是翻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软件的方法已经实现了,但需要手机已经root而且有些app检测到运行在root环境下时会关掉一些关键功能。 ...

APP 怎麼檢測是否 root?
譬如 root 之後會有 su 命令,把它重命名是否就能逃過檢測?

网友:
围观破解专业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P 怎麼檢測是否 root?
譬如 root 之後會有 su 命令,把它重命名是否就能逃過檢測? ...

版本检查、superuser.apk检查、su命令检查、busybox检查、/data写测试等等都属于常规逃避检测的方法。当app和手机厂商合作一起检查时是不容易绕过的。

网友G:
歪个楼哈,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于帮助孟公主增大活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歪个楼哈,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于帮助孟公主增大活动范围?

哈哈,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H:
想到这家店。虽然我也没有用过,但是这家店里有各式csi转换器。  https://auvidea.com/b101-hdmi-to-csi-2-bridge-15-pin-fpc/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到这家店。虽然我也没有用过,但是这家店里有各式csi转换器。  https://auvidea.com/b101-hdmi-to-csi-2- ...

如果有3840×2160分辨率hdmi转csi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有3840×2160分辨率hdmi转csi就好了

http://www.lontiumsemi.com/?thread-2634-1.html
之前看到过这个,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这个,用在灰色地带吧, 人脸验证的作弊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www.lontiumsemi.com/?thread-2634-1.html
之前看到过这个,不过我没用过

多谢,淘宝上有demo板卖

网友(2020-03-30):
17756648965麻烦楼主加我下v,有问题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