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绘制的一个问题请教,内详。

楼主(2018-12-18):
在原理图绘制中,如何修改一些零件所占的面积(或者说尺寸大小),这样能够装得下所有零件,而不是增大图纸尺寸。

网友A:
在原理图库中,重新对这个零件进行编辑,把体积或面积缩小后,再重新放置到原理图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库中,重新对这个零件进行编辑,把体积或面积缩小后,再重新放置到原理图中即可。 ...

感谢二楼,但我理解上不应该这样繁琐,那还不如扩大图纸面积,然后打印的时候缩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二楼,但我理解上不应该这样繁琐,那还不如扩大图纸面积,然后打印的时候缩放就好了。 ...

除了二楼方法,别无它法。。。

网友:
一张纸放不下,还可以有第二张纸

网友:
我画的器件都很大,但我都是分层设计,这样打印出来才能都看得清!

网友:
AD原理图库,还真没找到过整体缩放。脚本缩放也精度问题的,看过脚本

网友:
多原理图啊

网友:
更改模板呀。A3不行就A2,A2不行就A1……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看来只有修改图纸大小是唯一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二楼,但我理解上不应该这样繁琐,那还不如扩大图纸面积,然后打印的时候缩放就好了。 ...

缩放打印清晰度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这跟他们搞机械的,出二维图整个设备甚至整个项目放在一个文件里有啥区别?
软件提供了结构化的设计方式,图纸从来都应该是一本,而不是一张。

网友:
项目复杂的话要考虑分层次原理图设计,把图幅加大打印出来要么纸张很大,要么元器件和蚂蚁一样看不清

网友:
这玩意不应该是 层次化设计吗?为啥非得弄到一张图纸里

楼主:
感谢回复,因为实际上图纸并不复杂,就差一点点地方。

网友:
个人习惯  还是使用小点的原理图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