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新唐IAP远程升级(带上位机支持串口和网络)

楼主(2018-12-18):
这个IAP已经用在产品上多年了,目的是为了在GPRS和网口远程更新上用的,支持串口和网络升级。上位机在STM32 IAP文件夹里。STM32 APP程序设及公司的产品就不发出了,可参考新唐的APP程序。为了防止IAP时变成砖,上电的时候先检测几秒后再跳转,这样就不会出现烧死机的情况,当然也会造成程序的延时,延时值根据联网时间来设置。

楼主:
附近已更新

楼主:
没有看到吗?

网友A:
BOOT程序只看到串口,哪有网络

网友:
不管如何,先頂為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程序只看到串口,哪有网络

接串口转网络透传模块啊,上位机支持网络

网友:
一直想搞个远程升级功能,希望这个能助我一臂之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串口转网络透传模块啊,上位机支持网络

没看到数据处理这一块啊,只看到将相关标志位置E0E0,然后软启动了。

网友:
可能会用到,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数据处理这一块啊,只看到将相关标志位置E0E0,然后软启动了。

数据处理在BOOT程序,边接收边保存。

网友:
简单看了一下楼主的IAP 代码,很清晰,因为之后的项目要用到IAP,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mark STM32和新唐IAP远程升级(带上位机支持串口和网络)

网友:
mark STM32 IAP远程升级

网友:
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远程升级 参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2019-01-26):
不管如何,先顶为敬!

网友:
你这个中断向量表对吗?

网友(2019-02-28):
不错,可以参考下,谢谢

网友:
mark,做过USB,串口的。

网友(2019-08-06):
MARK STM32和新唐IAP远程升级(带上位机支持串口和网络)

网友:
STM32和新唐IAP远程升级,正好要用

网友:
多谢分享,现在用不到,收藏。

网友:
多谢分享,想看一下IAP的控制流程

网友(2019-12-06):
楼主上位机什么软件写的?网络跟新服务器地址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2020-02-24):
多谢楼主分享,有没有协议说明?

网友:
感谢楼主,一段时间后要用。

网友:
楼主能大概说下 协议吗?我试着解析了一下,分包大于255包的时候,响应会失败,应该怎么改?小于255包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0-10-24):
请教楼主,远程更新后app不会自动跳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2020-12-11):
支持了,参考一下

网友:
需要用的,谢谢

网友:
先mark一下,回头再看

网友(2021-01-19):
上位机的源码能提供一下么,或者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