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具备10个串口的arm型号

楼主(2018-12-18):
stm32F423这个片子有10个串口,但是不好找货源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也具备10个串口,要求SRAM 90K以上的 CortexM3或者M4
谢谢哈

网友:
STM32F091*N

楼主:
8个串口可以了,不过就是sram太小了

网友:
可以考慮用 SPI / I2C 外掛串口芯片以擴充

网友:
可以用定时器和io模拟串口。

网友A:
nuc972 11个串口 2个网口 内置64M ddr 300M主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c972 11个串口 2个网口 内置64M ddr 300M主频。

谢谢,我们有用这个片子,主要是感觉上nuc972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有用这个片子,主要是感觉上nuc972太浪费了

这系列里面,就只有972最便宜吧,其他的977之类的貌似都比这个贵。。。

网友:
FPGA 随便玩

网友:
MM32F103RCT6 8个串口,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两片普通STM32F103, 用SPI口拼接, 价廉物美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