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 用石墨石墨 氢氧化钠(钾)铝做电池可行吗?

楼主(2018-12-18):
如题:问下坛里懂化学的高手,用石墨做正极氢氧化钠做电解质铝做负级可行吗?

网友:
哈哈哈,你看看 电化学。不同金属之间有电压差。

网友:
不懂化学,随便说说。
如果这个能当电池,恐怕不好保存。即使不放电,铝在氢氧化钠溶液里很快反应掉了。

网友:
铝-空气 燃料电池

网友:
不同金属,在碱性酸性液体就是电池了呵呵

网友:
洗洗睡吧。这个估计很早以前就被试过了不合适。

网友:
氢氧化钠直接和铝发生反应好不好?!

网友:
大批的人在研究实验,应该有人试过的

网友:
楼主你拿果汁,2片不同金属,就可以做电池了

网友:
参考锌-空气电池

楼主:
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是 析氢( 消耗电解质),和铝电极氧化铝膜形成 产生不可逆钝化作用 使电极失去活性

网友A:
干脆发帖介绍氢氧焊机原理和制作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发帖介绍氢氧焊机原理和制作方法吧。

氢氧焊机就是消耗电解质的电解反应

网友:
铝和NaOH会剧烈反应,无法做电池。国外有研究用无水AlCl3的有机溶液做可充电的铝电池的,这个有商业价值。我试验过用Mg、NaCl溶液做镁空气电池,放电电流还挺大的,同样存在自腐蚀太大的问题。taobao上貌似都有卖这种一次性的应急电池,只需要注水就可以使用。

网友:
石墨不是做负极材料么?  建议看看三元电池结构就知道啦 定下来的化学成分 和比例都有人在实验  那些稳定那些能力比高 那个防爆炸  现在应该是看看有没有新材料 出现吧  电池革命才是真的提高了 不然都是比例系数的问题  稀土元素还有好大的空间可以发现

楼主:
?电解液用硫酸钠怎么样

网友(2019-01-19):
我是学化学的,电池必须要有氧化还原反应才行,
光用石墨没有氧化剂的话,做正极没法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普通的干电池正极材料其实是二氧化锰,石墨其实只是个集流体,在放电过程中不消耗的,
而且铝会与氢氧化钠反应.

网友:
试试看食盐水、铝、铜

网友:
目前发电基本都是磁生电吧,化学生电,光生电都还弱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