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E02板子下载完程序校验失败,大家看看是不是快挂了

楼主(2018-12-19):
板子是从坛友手里收的二手开发板,调试和串口一根数据线就搞定,偶尔用来验证个小玩意还是挺方便的
好久不用最近拿来用的时候出现下载失败,但板子又能跑起来,提示有几个地址校验失败,不知道是不是FLASH失效了
板子下载也就100多次,看官方的文档,最少可擦除10K次啊,难道是我下载的姿势不对??

网友:
keil5遇到过这问题,不过我的是100%校验失败,从开始到弃用。
后来退回到keil4,器件选M0就没问题了

网友:
能把芯片弄挂也是牛人了

网友A:
"调试和串口一根数据线" 啥意思? 没有接仿真器?  我用KDS 搞MKE02Z64 没有任何问题。用Jflash 烧也是百发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和串口一根数据线" 啥意思? 没有接仿真器?  我用KDS 搞MKE02Z64 没有任何问题。用Jflash 烧也是百发 ...

一根数据线指的是每次调试只需要一根mini-USB数据线,
FRDM是官方的开发板,板子自带调试器OpenSDA(可以刷成JLink)和USB转UART

楼主:
真是见鬼了,生成的Hex文件中0x1C~0x1F的内容和用串口从Flash中读出的数据是一致的,那么它那个校验数据是哪来的??

网友:
可以刷成jlink 用jflash 试试。

网友A:
或者把仿真或下载的速度降低试试。 1429K ,是自动选择的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把仿真或下载的速度降低试试。 1429K ,是自动选择的速度吧?

SWD接口选择的10M,实际可能达不到那么高,我试过1M、100K还是一样,我估计与MDK有关,因为Flash的内容实际是正确的,楼上有测试结果,真是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