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台电脑有办法两个jlink一起使用吗

楼主(2018-12-19):
自制的jlink使用SWD模式,现在想两个单片机一起仿真有办法实现吗。

网友:
正常使用没问题,下载设置里面选定序列号是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A:
只要你的sn不是同一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sn不是同一个就可以

sn可以设置吗,我现在两个jlink插上都是同一个sn。

楼主:
算了,不想折腾了,一个项目放到虚拟机里去跑了。

网友:
连个序号不同可以使用

网友:
盗版的SN一样

网友:
之前有个帖子说过如何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n可以设置吗,我现在两个jlink插上都是同一个sn。

不要买同一家的jlink

网友:
应该可以设置选择jlink,我也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