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zynq linux系统下自定义IP中断触发后如何清中断。

楼主(2018-12-19):
zynq开发板在手上折腾了有两个月久了。渐渐不满足祼跑及FREERTOS这类开发方式了。

折腾LINUX系统。毕竟系统构建完成之后开发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现在ADC-FIFO-DMA-DDR-PS-ETH 这条路上别的方式已经跑通了。想转到linux下来。方便写软件。

从来没有在linux中折腾过,遇到了比较多问题,比较基本的概念和语法不熟悉。

现在就自定义IP中断出现一个问题,如何清中断。我原认为可以设置上升沿触发,那么我就可以不用管我的中断是不是一直维持在高电平这个状态。

实际操作下来发现。中断一直在触发,linux处理不过来。卡死。

一,就想加入一个简单中断控制模块。比如发生中断后向寄存器写入0来清除中断,

      那么这个写0清中断的模块应该如何写,网上也找不到相应的例子。
二,图三中,中断处理程序,如何向我的系统,或者说应用程序发送消息,现在只是一个打印收到中断的printk而以,
        我的中断只起到启动DMA接收这一个功能,不需要处理数据。是用信号量,还是什么其它,应用程序怎么能接收得到呢。
三,图一中,硬件中断号是63  驱动树中输入的中断号就应该是63-32 =31  实际也是31   但是我从中断注册程序里打印出来的irq =50 却是50
        实际注册成功后又变回63了。有点莫名其妙,

新手,问题比较多,望大神解惑。

楼主:
断断续续的过了一段时间,又要工作又要带小孩,进度很慢。
LINUX也不熟,用轮询的方法先实现基本功能。
总算可以输出到HDSDR了,现在还要改一下EXTIO 和自己的FPGA,实现频率和采样率变化控制
中断已经实现,清中断也正常工作,

但是linux下中断如何发送信号量到用户程序,现在还不清楚,只查到IO信号发送,不能发送其它信号量吗?

网友A:
楼主加油,我最近也在玩linux.不过还没有玩到你这么高科技。我用的petalinux2015.4,你用的哪个?

楼主:
阶段性的成果。只差带通滤波器。就可以完成接收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我最近也在玩linux.不过还没有玩到你这么高科技。我用的petalinux2015.4,你用的哪个? ...

2018.2  我都是用新的。反正XILINX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