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坛友:有没有可以用过三极管将1.5V电压升至3V的电路

楼主(2018-12-19):
请教诸位坛友:最近的一个项目需要做一个1.5V升压3V的电路,
有没有可以用过三极管将1.5V电压升至3V的电路呢,电路简单,成本低,记得以前看到过有产品用这种方式实现的

网友:
二极管+电容

网友:
你 google 一下 voltage doubler.

网友A:
类似的芯片太多了吧。

网友:
焦尔小偷
或RCC电路
应该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芯片太多了吧。

不要芯片,以前看的只要两个三极管即可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芯片,以前看的只要两个三极管即可实现

要绕电感升压。

网友:
电感升压就行。

网友:
你这说的是倍压电路,那是对交流电的倍压。

网友B:
1.5-5 150mA, 3V 自行调整零件参数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芯片,以前看的只要两个三极管即可实现

从你需求来讲  这个比你三极管更满足你的需求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芯片太多了吧。

感谢,这个用在电池供电设备里面是否合适呀;主要是看静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5 150mA, 3V 自行调整零件参数即可

电蚊拍用的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这个用在电池供电设备里面是否合适呀;主要是看静态电流

12uA 左右,鼠标用这个挺多。

网友:
前几天刚刚看到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3510-1-1.html   推荐个焦耳小偷动画教程,找了好久的

网友:
搜索论坛,以前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822645-1-1.html        用分立元件做的1.5 -> 9V 的升压电路(带稳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这个用在电池供电设备里面是否合适呀;主要是看静态电流

实测大概18uA,不算输入输出电容,只有两个元件,芯片和三极管封装一样(低于0.2元),另一个是小电感(国产0.05元左右),电路极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大概18uA,不算输入输出电容,只有两个元件,芯片和三极管封装一样(低于0.2元),另一个是小电感( ...

收到,感谢,之前手册仪器上用过TI的 升压降压芯片,比这个要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大概18uA,不算输入输出电容,只有两个元件,芯片和三极管封装一样(低于0.2元),另一个是小电感( ...

收到,感谢,之前手册仪器上用过TI的 升压降压芯片,比这个要复杂一些

网友:
电荷泵芯片了解一下,外围两个电容就够了

网友:
楼主可以关注下草坪灯的驱动电路

网友:
楼主指的是倍压电路,3个三极管2个电容, 单片机IO就能驱动

网友(2019-03-12):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芯片太多了吧。

您好,请问一下电感用什么样子的啊?
https://item.szlcsc.com/179092.html
这个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大概18uA,不算输入输出电容,只有两个元件,芯片和三极管封装一样(低于0.2元),另一个是小电感( ...

能推荐下输出电流1---200MA,静态功耗小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