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TL431能否用来取得对电源轨的参考?

楼主(2018-12-19):
做个对地输出的恒流源, 如图
原理上感觉应该是可行的, 但似乎没见谁这么用过...

网友:
R35的值太大了,保证不了431的最小工作电流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的,常规是负载浮地,你这个是负载接地

网友:
很多4-20mA输出电路就是这么做的,集成IC里面也是这种原理,比如AD5422

网友:
TL431内部电路不就是维持参考端和阳极之间的电压保持在2.5V左右?

网友:
TL431就是保证阳极到阴极为2.5V,至于限流电阻接上面还是下面,对它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R35太大,r14那么高精度有意义?

网友:
输出电流等于2.5V/R14

网友:
类似电路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