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板子,STM32F103VC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8-12-19):
现在使用Jlink,提示 * JLink Info: STM32F1xxx: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使用STlink提示Internal command error。

使用串口下载,修改boot,按了复位后,假死状态,然后无法下一步。

自己之前买的一块板以上三种下载方式都正常。

焊了两块板子了,都不行,单片机用的之前某坛友送的。应该不是单片机问题。

布线都用的8mil,电源也是,没有敷铜,测试版,主要试试功能。

晶振的对地电压为0.5V,两脚之间没有电压。

多谢jackjiao!问题解决:

VDDA和VSSA要用100k的电阻吗?之前碰到过没给这组供电,导致识别不了。

网友A:
焊接板子有用助焊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板子有用助焊剂吗

没有用。之前stm32f103C8,也多次用到过类似问题,重新焊一遍引脚就解决了,这次点了,还是不行。

网友B:
VDDA和VSSA要用100k的电阻吗?之前碰到过没给这组供电,导致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A和VSSA要用100k的电阻吗?之前碰到过没给这组供电,导致识别不了

多谢!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