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cc编译器中指定数组存在的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8-12-19):
今天在写程序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用keil的编译器,那么可以使用attribute at这样的关键词来指定一个数组存在的地址,那么当我换成了gcc的编译器,是否也有类似的解决方法,或者在gcc编译器中怎样才能指定数组存放的地址。请教论坛上的各位大佬,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啦~~

网友A:
使用attribute的section功能来自定义一个段,然后在链接脚本里面定义段在内存中的地址,将这个数组修饰成这个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ttribute的section功能来自定义一个段,然后在链接脚本里面定义段在内存中的地址,将这个数组修饰成这 ...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