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几个月的 “派”,终于成功搭出了私人的 git 服务器!

楼主(2018-12-19):
因为资源的原因,没用树莓派,而是改用了迅龙的 OrangePi PC:

学习期间前后共买了 7 个不同的 OangePi   !

还有无数的 TF 卡和 U 盘 ... ...

硬件
====
H3   四核
1GB RAM
32GB TF 运行 ArmBian 的系统盘
64GB 的 RAID 1 仓库盘(U 盘 64GB*2)

软件
====
使用 gitolite 配合 ssh 进行权限管理;
私有仓库仅授权成员可访问;
运行 apache web 服务(httpd);
支持 gitweb,公开仓库可通过浏览器访问;

经测试,运行了半个月不用关机也很稳定!

在 PC 端使用 git bash 操作很方便,用小乌龟 TortoiseGit 更加方便。

网友:
这个性能不行吧

网友A:
U盘要是烧了就得哭晕在厕所了。

楼主:
还好,几十兆的文件也就几秒钟,对于备份来说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要是烧了就得哭晕在厕所了。

所以才做了 raid 1 阵列,只要不同时坏有啥关系,而且还可以插一个 U 盘做热备源。

网友B:
性能一般还行的,不维护大型代码问题不大。关键是数据要可靠,要是跪了那可是难以挽回的损失。
如果把数据备份等措施做到位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一般还行的,不维护大型代码问题不大。关键是数据要可靠,要是跪了那可是难以挽回的损失。
如果把数 ...

这个没太大问题,只要电源不失效窜高烧掉所有U盘,raid 1 阵列还是能派上用场的。

网友C:
楼主要不试试 跑个 Gogs 是否更简单强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楼主折腾派!

不折腾心里痒痒

折腾过后学了很多东西,

收获颇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不试试 跑个 Gogs 是否更简单强大些?

好主意,刚好又买了两张TF卡,拿来折腾 gogs   !

谢谢兄弟的建议

网友E:
楼主因为什么资源问题没有用树莓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因为什么资源问题没有用树莓派的》????

主要还是 RAM 容量的问题,经常在编译时  gcc 因为内存不够等了几小时后失败 ……

而 OrangePi 有 2GB 版本的,所以崩溃的几率小很多,

我的很多事情就改到 OrangPi 上进行了。

所以树莓派扔一边了,除非需要指定在树莓派上的事儿才会用它。

网友F:
我现在也在折腾香橙派,在CSDN上写博客

网友G:
敢在U盘上长期保存数据,就要做好丢失全部数据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也在折腾香橙派,在CSDN上写博客

上瘾,很好玩

学到了很多。

网友:
是了,目前在用香橙派学习python

今天刚刚琢磨的把I2C和SPI接口全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敢在U盘上长期保存数据,就要做好丢失全部数据的准备

你理解了 U 盘的工作原理就不用怕了,

U盘丢数据的主要原因是 FLASH 芯片中储存单元的电荷逃逸,

这通常发生在热拔插瞬间,或遭静电冲击时产生的,

还有就是金手指多次拔插后镀镍金层被破坏后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如果 U 盘一直插在座子上不动,没那么容易坏。

第二是要留一定的余量,不要将容量用光,

不然均衡算法稍差的话,会将芯片擦坏掉。

我 64GB 的空间若只用到40GB 多一点基本上就不用担心。

第三,我系统上用了两个 64GB 的 U 盘做了 RAID 1 阵列,

只要不是被高压将整个系统都烧掉的话,

两个 U 盘同时坏掉的几率非常低,

甚至我还可以插多一个 U 盘做热备源,

一旦其中一个出故障,备源会立马自动补上。

所以我是不会担心的,数据妥妥的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主意,刚好又买了两张TF卡,拿来折腾 gogs   !

谢谢兄弟的建议   ...

可以跑docker版本的,更简洁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跑docker版本的,更简洁些。

我试试看,先跑起来再优化。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理解了 U 盘的工作原理就不用怕了,

U盘丢数据的主要原因是 FLASH 芯片中储存单元的电荷逃逸,

你这些都是在pi上实现的吗?

网友I:
学习期间前后共买了 7 个不同的 OangePi

坐等楼主出多余的派

网友J:
楼主有没有开放芯片寄存器的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些都是在pi上实现的吗?

是的呀,能实现 RAID 1 基本上就不用怕了,最多我考虑一下再插一个 64GB 的 U 盘做热备源。

开始是没想到,但数据真的这么重要的话,那我再花 59 块钱还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期间前后共买了 7 个不同的 OangePi

坐等楼主出多余的派

基本上都找到合适的地方用上啦,没多余的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没有开放芯片寄存器的派啊

没有呢,那方面也挖的太深了,我可没精力去找来折腾呀。

网友:
一直想搞一个这个东西,楼主厉害

网友K:
玩过gitea,还不错,只一个服务程序包含git服务器、web服务器、git管理界面,部署简单,支持多种arm版本linux 哦。

网友:
请教raid1怎么做?

楼主:
直接用 mdadm 命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玩过gitea,还不错,只一个服务程序包含git服务器、web服务器、git管理界面,部署简单,支持多种arm版本lin ...

正在摸索它呢,它起源于 gogs,但更新很迅速,等我整好了再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不试试 跑个 Gogs 是否更简单强大些?

和 gogs 比较了一下,最终还是选择了 gitea ,它更新的很快!好强大!谢谢兄弟啦!比 gitolite 和 gitweb 好用多了!

下一步准备再设计一个后备电源,在停电时能给它供电几分钟用来刷新数据和关机,来电时能自动开机。

然后 ~ 这套系统就非常完美了!带 RAID 1 支持 、 掉电后备电源支持! 网页远程管理 ...

网友:
用好git
工作效率提高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玩过gitea,还不错,只一个服务程序包含git服务器、web服务器、git管理界面,部署简单,支持多种arm版本lin ...

谢谢兄弟,gitea 果然很好用,就这么愉快的决定啦!架设我的 远程 git 服务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gitea 果然很好用,就这么愉快的决定啦!架设我的 远程 git 服务器。 ...

哥们,远程怎么做的啊? 我部署了一个穿透的n2n,腾讯搞活动8元/月的服务器做supernode ,但是网络效果不是很好,经常要多次才能push成功。

网友L:
这和树莓派有什么关系?想玩Linux和Git不如买个云vps更实用。如果只是私有Git服务器,我直接用bitbucket,可靠性和树莓派的没法比较

网友:
楼主好NB,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哥们,远程怎么做的啊? 我部署了一个穿透的n2n,腾讯搞活动8元/月的服务器做supernode ,但是网络效果不 ...

我有公网IP,所以不用穿透 ,我还准备有机会去研究研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和树莓派有什么关系?想玩Linux和Git不如买个云vps更实用。如果只是私有Git服务器,我直接用bitbucket, ...

私有才是主要的,而且在掌控之内,这比依赖别人强多了,也安心多了。

PS:补充一下,如果一件几百块的东西,实现了几千块的功能,会怎么样呢?

网友M:
git 服务器,大文件、批量文件 传输。 需要2G以上的内存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种架设的私人小型服务器,太容易崩溃了。
用svn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私有才是主要的,而且在掌控之内,这比依赖别人强多了,也安心多了。

PS:补充一下,如果一件几百块的东 ...

如果是学习就算了,如果真用来管自己的代码,这风险太高。几百块不可能实现和几千块同样的效果和可靠性。
PS,依赖自己常常比不上依赖一个大的商业服务商。Git托管商一般有大量资金人力还有信誉做担保。自己的代码价值巨大,远不是几百块可以比的。另外自己搭建各种服务器花掉的时间也是钱呀。
我以前经常买vps自己搭,现在我选择网盘和阿里云这样服务商,花钱让他帮我省事情省钱。现在很多小公司都用阿里云服务器而不自己管理服务器,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M:
git 服务器,大文件、批量文件 传输。 需要2G以上的内存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种架设的私人小型服务器, ...

这本来就是私人的微型服务器,不是给大型开发团队使用的东西。

几个人的小团队使用,它的性能还是绰绰有余。

我自己没有超过一个 G 字节的项目,几个体积大约四、五百兆的项目用起来也没发现问题。

当然,才测试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准备用满三个月后再仔细评估一下。

做这玩意儿的目的就是搞一个低成本的,基本上免维护的服务器。

毕竟小公司养一个专业的 IT 部门来维护服务器正常运作是不现实的,

而且为专业服务器准备一个机房,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内存不够的情况已经考虑过了,有解决的方案,一样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只是要看看今后有没有那个必要来启用。

===================

还有,容易让人迷糊的地方是:

git 远程传送的仅仅是本地仓库和远程仓库中有差异的地方,

可能就几十 KB、或几百 KB ,

而不是想象中的 ~ 整个项目几百兆的内容每次都重新传送一次!

否则 ~ 还要 git 干嘛?直接 U 盘拷过去就好了 ...

当然,只有第一次推送才是要整个儿传过去。

===================

PS:

崩溃仅是测试阶段经常遇到的,但系统稳定后,丢那儿跑个年把也没多大问题!

我的 PI 就是丢在那儿自己跑,偶尔去看看要不要升级和重启,

一个 16GB 的 U 盘插在上面快 3 年了,还用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学习就算了,如果真用来管自己的代码,这风险太高。几百块不可能实现和几千块同样的效果和可靠性。 ...

不像 IT 行业的公司,人人都知道这玩意儿是个工作利器!

但如果想说服其它行业的老板,尤其是制造业 ~

弄个服务器来提高工作效率和可靠性,基本上是对牛弹琴  ...

我到客户那儿服务的时候,经常要几个月待在那儿,

之前是用手机做 git 服务器。

但手机容易坏和掉了,而且用的时候经常因通话中断,挺麻烦的。

有了这个玩意儿后,就省事儿多了。

PS:

免费的 bitbucket 有 5 个项目的限制,github 只能公开源码,

我还帮别家公司架设了 gitlab 的服务器,

这些都有这样的、那样的不方便和限制 ...

总结起来就一个字:“穷” !

若有大把钱了 还这么折腾干嘛 ...

网友C:
我们去客户那里,没有外网的情况,都是电脑上面跑个VM虚拟机,然后跑gitlab。
有外网后,再同步回公司服务器。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像 IT 行业的公司,人人都知道这玩意儿是个工作利器!

但如果想说服其它行业的老板,尤其是制造业 ~

LZ你是如何做到公司外面都可以同步代码?Frp?M2N?还是直接有静态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去客户那里,没有外网的情况,都是电脑上面跑个VM虚拟机,然后跑gitlab。
有外网后,再同步回公司服务 ...

我之前也是这样做过,但有时候忘了同步就造成冲突 ...

如果一个时间段内仅仅面对一个项目就好办多了,

因我经常同时面对几个项目,经常搞混和遗忘,

说起来都是泪 ...

我很久以前的文件买了好几个硬盘存着呢,

没时间整理,不管有用没用只能先存着。

现在有了 git 就简单多了,人也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你是如何做到公司外面都可以同步代码?Frp?M2N?还是直接有静态IP?

我有联通公网的 IP,一般一个星期才换一次,给自己的邮箱发邮件 ...

之前想过用 QQ 和微信的,但软件老升级要跟上太麻烦。

还专门买了 2G 模块,可以给自己发短信,

但事情太多,就搁那儿一直没搞呢。

网友O:
这玩意存代码风险太高了吧 我都存到码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玩意存代码风险太高了吧 我都存到码云上了

这看你的用途了呀,有钱又有权的公司没必要这么搞 ...

我这也是被逼的,想说服客户掏钱买相关的云服务 ~ 比登天还难 ...

偏偏自己工作的时候还挺依赖这玩意儿,但又没有 IT 管理员去维护,

所以才想整这么一个免维护,能用起来的东西,总之 ~ 缺钱、缺人、没时间管理 ...

所以这个微型服务器就是个类似傻瓜相机的玩意儿,快门一按就好了,效果呢 ~ 只要自己满意就行。

网友O:
码云是有免费的 我就用的免费的备份些自己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O:
码云是有免费的 我就用的免费的备份些自己的代码

免费的地方不少,但多少都有各种的不便和限制,

尤其是国内的网络环境,血和泪 ...

国外的服务器访问起来都是断断续续的,原因你懂的。

如果我的数据量够小就不折腾了,

我项目中的所有文件都放到了 git 中,不仅仅是源码:

源代码、sch、pcb、bom、3D图档、各种库 等等等 ...

而且是要分客户的,免得不小心把 A 的文档传给 B,

那可就是大祸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像 IT 行业的公司,人人都知道这玩意儿是个工作利器!

但如果想说服其它行业的老板,尤其是制造业 ~

Bitbucket是5个用户限制,项目没限制,我都几十个项目了
出差Git不需要用手机做服务器,git先提交本地仓库,回公司再提交服务器,这本来就是git的优点嘛。
我以前公司用perforce,那才痛苦,在外面不能提交

网友P:
我自己用旧的1U电脑,组建了一个GitLab服务器,再用域名+DDNS+SSL来连接。用了几个月,目前状态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P:
我自己用旧的1U电脑,组建了一个GitLab服务器,再用域名+DDNS+SSL来连接。用了几个月,目前状态良好。 ...

村长记得及时升级和备份,越流行的越容易被发现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L:
Bitbucket是5个用户限制,项目没限制,我都几十个项目了
出差Git不需要用手机做服务器,git先提交本地仓 ...

对哦,我记错了,是五个用户。

和大家不一样的是,我长期在外面荡……

拿着笔记本到处跑,不是出差几天就回那么开心。

基本上是酒店和招待所当家,

那种不安全感很强烈的 ……

就怕哪天笔记本不见了,那就要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自己用旧的1U电脑,组建了一个GitLab服务器,再用域名+DDNS+SSL来连接。用了几个月,目前状态良好。 ...

我的 1U 服务器有一年没开了,太吵了 ……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性能一般还行的,不维护大型代码问题不大。关键是数据要可靠,要是跪了那可是难以挽回的损失。
如果把数 ...

bitbucket 个人账户人人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村长记得及时升级和备份,越流行的越容易被发现漏洞。

一周备份一次,升级的话,就有点难度了,对於我这种很依赖GIT的重患者,升一次级就会头疼几天。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的 1U 服务器有一年没开了,太吵了 ……

我是自己改装的,放在客厅,噪音觉得还行,不觉吵。早上7点自动开机,晚上11点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是自己改装的,放在客厅,噪音觉得还行,不觉吵。早上7点自动开机,晚上11点自动关机。 ...

我可能是年龄到了,台式机的声音让人无法忍受。只有笔记本,还有新搞得这些“派”没声音是最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bitbucket 个人账户人人够用....

对大多数人、大多数情况下都够用,除了我这种特殊的,哈哈哈!

网友M:
内存没4G, 我是不敢架设git.
太容易当机了。
git 什么时候像 svn 一样省内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内存没4G, 我是不敢架设git.
太容易当机了。
git 什么时候像 svn 一样省内存,就好了。 ...

你说的是 gitlab 那种富框架,git 自己没啥消耗。轻架构的 gitea 专门为小系统设计的,后台能看到资源消耗情况。

网友R:
经过砖家鉴定,楼主的真实身份是前苏联的不折腾不舒服斯基,消失了这么多年,终于在这里冒泡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 gitlab 那种富框架,git 自己没啥消耗。轻架构的 gitea 专门为小系统设计的,后台能看到资源消 ...

用gitea也一样。 一次push 5G的文件(N个小文件)测试
1. 本地上传会提示无法push, 需要把本地git 缓存调整为 5G左右,才能满足要求。 但用svn 完全不存在问题。
2. 大容量,多文件上传,服务器端会申请很多内存,gitea 也一样。我的测试,极限是 至少2G 才能稳定, 建议4G 是非常可靠的。 svn 从来没超过 256M。

设备强悍就用git, 一般就用svn.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经过砖家鉴定,楼主的真实身份是前苏联的不折腾不舒服斯基,消失了这么多年,终于在这里冒泡了{: ...

哈哈哈,这名字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gitea也一样。 一次push 5G的文件(N个小文件)测试
1. 本地上传会提示无法push, 需要把本地git 缓存调 ...

难怪呢,兄弟的项目大小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单个项目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峰值没超过八百兆,

等我回家试试,看看大项目对资源的消耗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M:
用gitea也一样。 一次push 5G的文件(N个小文件)测试
1. 本地上传会提示无法push, 需要把本地git 缓存调 ...

项目文件都5G了,还舍不得这点设备钱?
难道是Push小姐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项目文件都5G了,还舍不得这点设备钱?
难道是Push小姐姐?

不仅仅是代码。
电脑所有文件和安装包,全备份。
目前压缩后,已经100G了快.

主要是考虑低功耗设备

网友S:
黑群上可以折腾不?黑裙不比派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S:
黑群上可以折腾不?黑裙不比派贵多少

没玩过哦,主要还是看资源,1GB DRAM 以上就没问题,

512MB 稍微有点紧张,但我试过也能用。

PS:

512MB 下没试过 web 服务,仅是纯粹的 git 服务。

网友T:
这个除了功耗低是优点,但可靠性一般,注意做好备份。

网友S:
引用 楼主:
没玩过哦,主要还是看资源,1GB DRAM 以上就没问题,

512MB 稍微有点紧张,但我试过也能用。

黑裙可以上到32G   而且没有多大成本

建议真的可以折腾下低功耗的PC主板,那个可扩展性远高于各种派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除了功耗低是优点,但可靠性一般,注意做好备份。

是的,就是因为考虑到后备电源的问题、和免维护等综合性问题,才折腾这个方案的。

只需要四节五号电池就能做后备电源了,在停电时给系统几分钟时间刷新数据即可。

而一年也难得碰见几次停电。

楼主:
引用 网友S:
黑裙可以上到32G   而且没有多大成本

建议真的可以折腾下低功耗的PC主板,那个可扩展性远高于各种派 ...

只要上到 PC 一类的机器,运维人员就不能缺位了,甚至机房也要准备 ... 而这是我想避开的问题之一。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不像 IT 行业的公司,人人都知道这玩意儿是个工作利器!

但如果想说服其它行业的老板,尤其是制造业 ~

用来学习挺好的。
我现在自己的群晖上也有 git 服务器,但没怎么用。
平常用的是 gitee.com ,用现在的,懒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U:
用来学习挺好的。
我现在自己的群晖上也有 git 服务器,但没怎么用。
平常用的是 gitee.com ,用现在的, ...

有钱又有人的话 ~ 的确折腾的不划算,

通过这次折腾学到了很多东西。

收获远比节省的钞票有意义多了。

楼主:
经过反复的细调和整理, 测试单用户下 gitea 运转时对系统资源的消耗不算大,

所以只要有 1GB 的内存就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过段时间待系统完全整理好之后,再看看三四个用户并发时的资源消耗情况。

PS: 改错字,另外补充 ~ 一个七百兆的项目首次推送用了半分钟左右。

top - 16:44:46 up  2:21,  4 users,  load average: 0.24, 0.35, 0.20
Tasks: 144 total,   1 running,  89 sleeping,   0 stopped,   0 zombie
%Cpu(s):  0.3 us,  0.3 sy,  0.0 ni, 99.3 id,  0.0 wa,  0.0 hi,  0.0 si,  0.0 st
KiB Mem :  1024068 total,   505240 free,   143260 used,   375568 buff/cache
KiB Swap:   512032 total,   512032 free,        0 used.   849540 avail Mem

  PID USER      PR  NI    VIRT    RES    SHR S  %CPU %MEM     TIME+ COMMAND
4277 sam       20   0    6660   2668   2168 R   2.0  0.3   0:02.96 top
2372 root      20   0       0      0      0 I   0.3  0.0   0:02.49 kworker/2:1
    1 root      20   0   29140   6348   4500 S   0.0  0.6   0:05.24 systemd
    2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2 kthreadd
    4 root       0 -20       0      0      0 I   0.0  0.0   0:00.00 kworker/0:+
    6 root       0 -20       0      0      0 I   0.0  0.0   0:00.00 mm_percpu_+
    7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40 ksoftirqd/0
    8 root      20   0       0      0      0 I   0.0  0.0   0:00.71 rcu_sched
    9 root      20   0       0      0      0 I   0.0  0.0   0:00.00 rcu_bh
   10 root      rt   0       0      0      0 S   0.0  0.0   0:00.01 migration/0
   11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0 cpuhp/0
   12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0 cpuhp/1
   13 root      rt   0       0      0      0 S   0.0  0.0   0:00.01 migration/1
   14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25 ksoftirqd/1
   16 root       0 -20       0      0      0 I   0.0  0.0   0:00.00 kworker/1:+
   17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0 cpuhp/2
   18 root      rt   0       0      0      0 S   0.0  0.0   0:00.01 migration/2

楼主:
再补充一张 gitea 工作的图片:

网友:
折腾并快乐着, 羡慕你们有时间可以折腾的

网友V:
github已经可以不限量创建私有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github已经可以不限量创建私有库了

还是有三个参与者的限制,这样、那样的限制在不经意间往往就成了痛点 ...

我刚好准备带三个学生,与另一位指导老师加上三个学生 ... !

网友W:
我也用了几年的树莓派做svn,后面不舍得花钱买大容量卡,200块换了无风扇那种小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也用了几年的树莓派做svn,后面不舍得花钱买大容量卡,200块换了无风扇那种小主机 ...

我之前用 J1900 那种工控板做过,

但功耗还是太大,掉电不好处理。

改成这种 派 之后,事情就好办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 J1900 那种工控板做过,

但功耗还是太大,掉电不好处理。

掉电是不好处理,我是加了个ups,硬盘也组了外置的raid1

网友X(2019-06-28):
楼主有现在在吃灰的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有现在在吃灰的派么

暂时木有多的,而后又多买了几个,准备装个集群组玩玩 ……

网友Y: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 J1900 那种工控板做过,

但功耗还是太大,掉电不好处理。

J1900 不是12V供电的吗  掉电也好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Y:
J1900 不是12V供电的吗  掉电也好处理吧。

电流比较大,不是 UPS 的话有点难度。60W 的功率意味着电源需提供 5A 以上的电流,自己 DIY  有点小麻烦。

网友X:
引用 楼主:
暂时木有多的,而后又多买了几个,准备装个集群组玩玩 ……

搞什么集群啊

网友X:
引用 楼主:
电流比较大,不是 UPS 的话有点难度。60W 的功率意味着电源需提供 5A 以上的电流,自己 DIY  有点小麻烦 ...

你现在用什么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X:
搞什么集群啊

就是把一堆服务器放一块儿跑,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通过交换机由对外的服务器交互并分配任务,啞元服务器们只管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X:
你现在用什么供电呢?

现在每个派只需要3A的5V电源,模块随便一抓一大把。

网友X:
引用 楼主:
现在每个派只需要3A的5V电源,模块随便一抓一大把。

平时一般几个派同时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X:
平时一般几个派同时跑呢

平时一般不超过三个,另外几个拿来测试各种驱动库,反正搞崩了就重新刷。现在基本上测试的都搞清楚了,所以就准备开始玩集群。64位的库似乎没有32位的稳定,编译经常出错,跑的时候也更容易崩溃。

网友Z:
引用 楼主:
基本上都找到合适的地方用上啦,没多余的 ,哈哈哈!

你的Pi用在什么地方? 我有几个都在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张 gitea 工作的图片:

服务器放在家里吗?这样外网访问很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Z:
你的Pi用在什么地方? 我有几个都在吃灰

主要是玩服务器,git、博客、网页等等。我用的宽带开了外网 IP,速度还是可以的,上载基本上能达到 4M bps。因为是自己玩,所以也没啥卡顿的。

网友Z: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玩服务器,git、博客、网页等等。我用的宽带开了外网 IP,速度还是可以的,上载基本上能达到 4M bp ...

你是什么宽带啊,我也有外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Z:
你是什么宽带啊,我也有外网IP

联通的,跟他们说是监控用,必须要公网 IP,然后就帮我弄了一个。

网友AA:
直接黑群晖感觉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直接黑群晖感觉靠谱些

不是感觉,黑群真的更靠谱!

我这是喜欢折腾,派的系统经常会崩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感觉,黑群真的更靠谱!

我这是喜欢折腾,派的系统经常会崩溃!

嗯嗯。折腾验证玩玩新的东西有成就感,真要用起来要用专业的

网友Z:
运行几个月之后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运行几个月之后稳定吗?

几个月不行,最长的一次大约两个月,系统盘崩溃了,只能重格。后来就每个星期重启一次,基本上还可以。但一次断电又把系统搞坏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月不行,最长的一次大约两个月,系统盘崩溃了,只能重格。后来就每个星期重启一次,基本上还可以。但 ...

这样看来用Pi来做还是不能用,我还想把几个Pi用上

网友Z:
引用 楼主:
几个月不行,最长的一次大约两个月,系统盘崩溃了,只能重格。后来就每个星期重启一次,基本上还可以。但 ...

为什么断电会把系统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为什么断电会把系统搞坏?

可能碰巧 TF 卡在刷写数据,掉电导致系统文件丢了 ...

网友Z:
引用 楼主:
可能碰巧 TF 卡在刷写数据,掉电导致系统文件丢了 ...

树莓派各种派都是TF卡放文件系统, 这么容易断电弄坏文件系统吗? 这些系统都基本上是用完马上断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树莓派各种派都是TF卡放文件系统, 这么容易断电弄坏文件系统吗? 这些系统都基本上是用完马上断电的 ...

突然断电系统很容易坏,坏过几次了,所以现在都是先关机再断电。

网友AB:
先收藏了,有时间用蜗牛搭个试试

网友Z:
引用 网友AB:
先收藏了,有时间用蜗牛搭个试试

我用蜗牛做了一个,目前正在测试中 ,双硬盘做raid1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用蜗牛做了一个,目前正在测试中 ,双硬盘做raid1

听说RAID1有很大机率同时坏2个硬盘,同时硬盘不会休眠,硬盘寿命短。没有试过,不知道真假。

网友AC:
引用 楼主:
突然断电系统很容易坏,坏过几次了,所以现在都是先关机再断电。

把系统放到U盘是不是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把系统放到U盘是不是会好点。

Pi 只能从 TF 卡或 eMMC 启动。

网友AC:
引用 楼主:
Pi 只能从 TF 卡或 eMMC 启动。

树莓派可以用U盘做系统,我最近刚试了下,我也打算用树莓派做个文件服务器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树莓派可以用U盘做系统,我最近刚试了下,我也打算用树莓派做个文件服务器玩玩。 ...

那不错,树莓派这点比香橙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