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建的PCB封装怎么与它的3D封装脚位对准

楼主(2018-12-19):
最近是越来越喜欢上AD这款软件了,因为他有3D图,可以导出来和SOLDWORKS软件配合,看产品整体的效果图。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SOLDWORKS软件中查看3D图,有些脚位就是没有对准。导致整体效果不严谨。
请坛里的朋友指导一下,这个问题怎么很好的处理?

网友A:
3D模型里的坐标系跟AD里的对应起来,不要肉眼来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模型里的坐标系跟AD里的对应起来,不要肉眼来对位置

请教一下,如图,怎么设置3D图的原点呢?

网友(2024-03-05):
同样的困惑

网友:
调整 xyz旋转角度,还有支架高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