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资深人士,人体衣服上的标签用无源UHF RFID可行吗?

楼主(2018-12-19):
坛子里肯定有熟悉RFID的相关人士,帮朋友请教一下:
朋友有个需求,想把RFID电子标签做在衣服上,每天上下班工人经过大门口时(大门宽七八米吧)实现签到的功能。
这个应用有两个难点:
1.有时同时可能有很多工人经过大门,涉及到一个多标签同时读取的问题,希望不出现漏检
2.这个标签是在衣服上,靠近人体,似乎对信号有干扰
我个人调研了一下,觉得有两种方案:
1.无源UHF RFID:优点是标签成本低,可洗可弯折。关键是人体对信号有干扰吧?有商家说有抗干扰标签,但是如果就算用上抗干扰标签,同时多个人过大门,在人群中间的人我感觉得到的信号还是比较差,个人感觉会漏检。但是商家吹的神乎其神,不知道是不是骗我的。
2.有源2.4G RFID:优点是自己不停发信号,应该可以穿过人体传播。缺点就是价格贵点,而且要带电池,整个厚度和体积就大了。而且水洗弯折这些应该做不到吧?
高手看看我想的对不?望指点一二。

网友A:
我们公司门口有个便利蜂的自动售货机,微信扫码开门,随便拿东西,然后关门就能知道里边被拿出去什么东西,自动算账,每件东西都有一个无源的小标签

网友:
迪卡侬上面早就有了

网友:
贴近皮肤有效距离大幅度缩水,不如Wi-Fi签到好过。

网友:
迪卡侬,去买点东西,结账时要放到箱子里,就出价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门口有个便利蜂的自动售货机,微信扫码开门,随便拿东西,然后关门就能知道里边被拿出去什么东西, ...

你们那个柜子的出口如果不大的话,可能用个高频RFID就行了,都用不上超高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那个柜子的出口如果不大的话,可能用个高频RFID就行了,都用不上超高频了。 ...

不是出口,就跟衣柜一样那么大的一扇门,打开以后随便拿

网友B:
建议还是2.4G有源的,可以做成纽扣形状,纽扣不用弯折呀,水洗也不怕。 UHF一是接近人体,抗干扰只能说是功率强些,不是抗干扰。二是多人阻挡肯定不行,我做过一个学校的项目,有些学生不想让检测到,用手捂住就检测不到了。

网友:
就是915m 6c标签就好了,大多用在货物上,叉车从指定区域一过,就知道什么货物多少数量了。

网友:
方案1吧,多标签同时读取,离天线越近的标签被识别的次数相对会多,由此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2.4G有源的,可以做成纽扣形状,纽扣不用弯折呀,水洗也不怕。 UHF一是接近人体,抗干扰只能说是功 ...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人多了,哪怕抗干扰标签,也架不住人体阻挡信号。所以我现在也是偏向于有源方案。

网友C:
为啥不弄个摆闸  然后刷上班工卡啊

网友D:
ISO/IEC 18000-6C、6D协议的标签是支持多标签同时读取的,而且人是移动的,可以多次被读,漏读的可能性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弄个摆闸  然后刷上班工卡啊

太low估计

网友:
可以呀人肉ETC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那个柜子的出口如果不大的话,可能用个高频RFID就行了,都用不上超高频了。 ...

告诉你个免费买东西的方法。
无人购物店目前很多都是卖贵的东西(也不是太贵的,比如一瓶水5元以上的),便宜的不卖,因为标签有成本的,卖矿泉水一块一瓶肯定不合适。标签都是无源的,并且都很便宜的哪种,只有折一下,就检测不到了,你就可以随便带出来。
我帮别人做过无人购物店,市面上90%以上都是这样的。除非卖上百元的东西,上百元的怎么可能有人再无人店买呢?

网友:
不知LZ说的是不是这种,刚从衣服上拆下来的,买单的时候不用扫码,放机器前的柜子里会自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O/IEC 18000-6C、6D协议的标签是支持多标签同时读取的,而且人是移动的,可以多次被读,漏读的可能性很低 ...

你说的这个我理解,绝大部分情况是如你所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标签在衣服里靠近人体(人体含水量高),如果人数少,而且间隔比较大,可能也没问题。但是会有一群人熙熙攘攘出门的情况,在人群中间的几个人总是会被他前后左右的人挡住信号,我怀疑这种情况就要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弄个摆闸  然后刷上班工卡啊

甲方的要求有时确实无法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我理解,绝大部分情况是如你所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标签在衣服里靠近人体(人体含水量高),如果 ...

我们做过 2.4G的  卡片,
应用场景 也是十个人以内 同时被发现
将卡装裤兜 贴身 ,被发现几率下降
如果装在书包里 效果会很好
仅供参考

网友:
衣服洗洗就傻了

网友:
迪卡侬可是新衣服,洗了概不退换

网友:
还是蓝牙考勤好用

网友:
海康的人脸考勤,工地用的,去了解一下,完全的无感方式,根本没有感觉就考勤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过 2.4G的  卡片,
应用场景 也是十个人以内 同时被发现
将卡装裤兜 贴身 ,被发现几率下降

看来人体对2.4G信号的阻挡和衰减也不小,不过我感觉总比900M的无源RFID要好吧。

网友:
远距离还是有源2.4G RFID可靠,其它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