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产差分隔离的示波器探头哪家好?

楼主(2018-12-19):
用过的推荐个型号。
用于测量开关电源上桥臂mos的栅极驱动信号。

进口的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
知用的还不错,参数稍微优于泰克同参数那款,价格还能接受,5K左右的价格。

网友:
楼上这家不错  仿的泰克

网友:
确实不错,我同事从国外回来说国外实验室用的就是知用的 cybert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