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液晶界面文档有什么方便快捷的工具呢?

楼主(2018-12-20):
想做液晶界面文档,可能经常改动用WORD或其他软件画比较费时费力  有什么方便快捷的工具呢?有经验的推荐下。

网友A:
这个还可以模拟菜单弹出,一层一层去演示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可以模拟菜单弹出,一层一层去演示功能

下载看看是什么高科技,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看看是什么高科技,谢谢分享!

安装后贴贴界面出个教程,合适的话也下载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后贴贴界面出个教程,合适的话也下载一个玩玩。

教程的话,这个要请 2 楼的 polarbear 出马才行。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

网友:
感谢2楼分享,软件很好用的样子。

网友:
这么好个软件就用来干这个太浪费了吧,好歹也整成个guibuilder

网友:
确实是非常好非常实用的工具.

网友:
Balsamiq Mockups是一个很简单的小软件,功能不多。但是,在控件方面,它可是下足了功夫,不但内置了所有常用的控件,而且每个控件的属性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既不复杂,又涵盖了必要的功能,出来的效果也很精致。内置的图标库也很不错。不需要到处搜集第三方控件库,不需要安装插件,绝对省心。当然,从另外的角度,这也是个缺点——当它的控件库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时,又不能自己定制,就只能干瞪眼了。

楼主:
大家可以下载吗 ?我下载安装出现错误

网友:
最近也正需要这样的软件,不知道界面设计好能不能生成C代码?

网友:
有人在论坛里说过一个方法~
用winform类似的思路做界面~然后截图用啊~
我最近就这么干的~哈哈~挺好用。~

网友(2020-02-27):
竟然真有这样的工具,不用拿实物拍照片了

网友:
谢谢,液晶工具

网友:
最近正好方案要用的

网友:
mark,正好需要

网友:
液晶界面工具,收下

网友:
液晶界面工具,mark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

网友:
液晶屏界面工具mark

网友:
手绘风格,跟液晶点阵风格差太多了,30天体验,还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