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调度周期sysTick是多少?

楼主(2018-12-20):
不知道linux系统里 是不是也类似uCos这种实时操作系统,
有个sysTick的概念,如uCos里sysTick可以设置为1ms;
在linux里,这个系统tick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默认10ms; 可以在内核中设置为 1ms;

实时与非实时,看你具体应用;  不要老是用单片机的思维去套linux;     如 linux 为啥不能用GPIO 读18B20的温度  (这个可是有人做出来驱动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默认10ms; 可以在内核中设置为 1ms;

实时与非实时,看你具体应用;  不要老是用单片机的思维去套linux;    ...

这种用户态就能直接读吧。我也是直接调gpio,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户态就能直接读吧。我也是直接调gpio,省事。

读18B20 要关中断; 影响系统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18B20 要关中断; 影响系统性能

咦,不对啊,这货我记得不都用串口去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咦,不对啊,这货我记得不都用串口去搞吗?

我见很多驱动都是用GPIO 延时 关中断去读的; 用串口读就没有性能问题

网友:
CONFIG_HZ_100,如果这个是y,就是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