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磁开关

楼主(2018-12-20):
两个磁开关安装在气缸的两端,指示气缸的开和关,磁开关是两线的,开关动作输出信号,红线接单片机IO口,黑线接地,
磁开关正常情况下IO位高电平,磁开关动作后检测IO的电平,始终维持在1.6V左右,单片机检测到的还是高电平,请问该怎么办?本意是磁开关动作检测到低电平,然后进行其他动作

网友:
先好好看看磁开关的说明书,
两线式传感器不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是否是磁性气缸?

是磁性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