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MC9S12ZVM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2018-12-20):
      飞思卡尔MC9S12ZVM,采用仿真器程序能够跑起来,但是程序下载到芯片内部,不接仿真器程序跑不起来。
复位信号和晶振均正常。程序串口也能正常通信,但是ADC采样,PWM模块等功能均不正常。哪位大神知道原因的,
帮忙分析下。

网友:
把代码贴出来

网友:
以前遇到过同样情况,当时排查结果是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
检查时钟源,爱就一个字,我就说一次

网友:
某些寄存器在debug模式可写,但在正常模式写有限制,比如有保护位或者只读,这是个坑……

网友A:
我用过此单片机,没有问题,仿真的时候程序就下载进去了,

楼主:
时钟配置的代码如下,两种方式都进行了对比,但是还是存在上述问题。感觉像中断向量配置,求大神支招!!!

/******************************************************************************
**函数名称:void stateFault()
**函数功能:内部晶振函数,配置系统时钟
**函数输入:无
**函数输出:无
**函数备注:
******************************************************************************/
void cpmu_init(void)
{
    // Wait for stable supply after power up
    while (GDUF_GLVLSF)
        GDUF_GLVLSF = 1;

    CPMUREFDIV_REFDIV = 0;      // 内部时钟为1MHz
    CPMUREFDIV_REFFRQ = 0;      // 0 for 1MHz - 2MHz
    CPMUSYNR_SYNDIV = 49;       // 100 MHz VCO output
    CPMUSYNR_VCOFRQ = 3;
    CPMUPOSTDIV_POSTDIV = 0;    // 100MHz

    //CPMUOSC_OSCE = 1;
    //CPMUHTCTL_HTE = 1;

    // Wait for oscillator to start up (UPOSC=1) and PLL to lock (LOCK=1).
    //while (CPMUIFLG_UPOSC == 0) {};
    while (CPMUIFLG_LOCK == 0) {};
    CPMURFLG  = 0x60;   //Clear PORF and LVRF
}

/******************************************************************************
**函数名称:void stateFault()
**函数功能:外部晶振函数,配置系统时钟
**函数输入:无
**函数输出:无
**函数备注:
******************************************************************************/
//void cpmu_init(void)
//{
//  // Wait for stable supply after power up
//  while (GDUF_GLVLSF)
//      GDUF_GLVLSF = 1;
//
//
//  CPMUREFDIV_REFDIV = 15;     // 16MHz => 1MHz
//  CPMUREFDIV_REFFRQ = 0;      // 0 for 1MHz - 2MHz
//  CPMUSYNR_SYNDIV = 49;       // 100 MHz VCO output,fVCO = 2*fREF*(SYNDIV + 1)
//  CPMUSYNR_VCOFRQ = 3;        // b11:80MHz < fVCO<= 100MHz; b01:48MHz < fVCO <= 80MHz
//  CPMUPOSTDIV_POSTDIV = 0;    // 100MHz
//
//  CPMUOSC_OSCE = 1;           //This bit enables the external oscillator,外部晶振使能位
//  CPMUHTCTL_HTE = 1;          //高温传感器是否启用?
//
//  // Wait for oscillator to start up (UPOSC=1) and PLL to lock (LOCK=1).  while (CPMUIFLG_UPOSC == 0) {};
//  while (CPMUIFLG_LOCK == 0) {};
//  CPMURFLG  = 0x60;   //Clear PORF and LVR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此单片机,没有问题,仿真的时候程序就下载进去了,

楼上对这个单片机的中断函数部分,有没有用过。我现在是用捕获中断来实现一个功能,但是程序下载进去后,捕获功能不正常,无法正常。不过仿真状态,又能够正常捕获。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对这个单片机的中断函数部分,有没有用过。我现在是用捕获中断来实现一个功能,但是程序下载进去后, ...

用过,你先看下他的例子,注意下它的中断的宏定义

楼主:
查到原因了,是定时器的计数器寄存器不能清0,但是仿真模式可以清0

网友(2020-08-07):
引用 楼主:
楼上对这个单片机的中断函数部分,有没有用过。我现在是用捕获中断来实现一个功能,但是程序下载进去后, ...

S12zvm的LIN0口可以捕获PWM吗?如何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