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Brix Pro 4770R 迷你主机主板短路,还有救吗?

楼主(2018-12-20):
一直丢在机架上,装的Linux作Server用,昨晚突然发现他自己关机了,检查后发现是主板短路,外部的电源适配器进入保护状态切断了输出

拆开看了一下,巴掌大的主板两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器件,没有任何烧焦的痕迹也没任何味道,输入的20V电源对地短路,阻值低于100毫欧

刚才想碰运气把20V电源上的十几个MLCC滤波电容一个个焊下来看看是不是哪个短路了,结果发现都被粘住了,根本弄不下来,惨!!!

网友A:
一般是CPU坏了,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CPU坏了,不好修

CPU怀了不应该表现为20V对地短路啊,毕竟中间还隔着DCDC呢

网友B:
试试用低压供电,再用热成像仪看哪里发热。

网友C:
很多都是dc-dc的mos管坏了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低压供电,再用热成像仪看哪里发热。

没有热成像仪啊,再说现在短路电阻只有几十毫欧,除非超大电流否则要看出发热不容易啊

楼主:
俺在国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都是dc-dc的mos管坏了

我看了一下,这板子用了几个TI的DC-DC,都是没有外置MOS管子的,另外CPU部分貌似有三相供电的DC-DC,相关的管子都没测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热成像仪啊,再说现在短路电阻只有几十毫欧,除非超大电流否则要看出发热不容易啊 ...

借FLUKE或者FLIR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FLUKE或者FLIR来用。

不用借了,俺想起手头一台电源可以输出5A的电流,就把设置到2V/5A给主板供电,结果很快就发现一个TI的DC-DC严重发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借了,俺想起手头一台电源可以输出5A的电流,就把设置到2V/5A给主板供电,结果很快就发现一个TI的DC- ...

这种方式很有效的,当然有热成像那就更棒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式很有效的,当然有热成像那就更棒啦

是的,好在短路电阻非常小,加1非常低的电压就达到了5A的电流,基本不用担心扩大故障范围

用微距给芯片拍了张照片,是TI的TPS51363,最大22V输入,8A输出的DC-DC转换器

网友:
这个芯片发热,还有种可能是外围电路某电容或电阻损坏。拆掉芯片后,再加电测试下。

网友:
加电流,用手摸到哪里发热一般问题就在哪里,
之前,有一个0805贴片电容内部短路引起输入电源短路,就是这样查检出来的,电容外观看不出有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啊,保持关注,感谢分享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

网友:
从短路电阻的数值看,是导线短路而不是元件短路,看看有没有导线呀锡珠什么的掉上去,如果能找到的话就有希望了。

网友:
加低压大电流。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