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固态继电器的相序保护问题

楼主(2018-12-21):
我用单片机控制三相固态继电器,负载是一个电机,
固态继电器是直流5-32V控制的,设定好相序假设(A,B,C)之后,使电机正转,
请问如何保证在相序变化(B,A,C)的情况下,不让电机反转,反转会损坏其他设备
最好是相序反了之后不工作(固态继电器或电机有一个不工作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相序保护器可能能满足你的要求https://wenku.baidu.com/view/0de29949c850ad02de804143.html ...

相序保护器接的是交流接触器,不是固态继电器,我做过实验,无法实现

网友:
可以相序保护器串一个中间继电器啊。

网友:
以前看过坛里有个三相商用空调的相序保护电路,楼主可以找一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序保护器接的是交流接触器,不是固态继电器,我做过实验,无法实现

相序保护器接 ,有输出 常闭常开触点的  ,常闭 串在 固态继电器控制回路就好啊 ,
相序不对 或缺项  常闭点断开, 你的 固态继电器 控制回路不工作啊,就不会反转了

网友C:
应该接常开触点。当相序是正确的时候继电器吸合。相序不正确或没接电压是继电器是断开的

网友:
哈哈,搜索我写的专利,一种三相电缺项和反向保护方法;成本增加不到2元;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2019-03-01):
引用 网友B:
相序保护器接 ,有输出 常闭常开触点的  ,常闭 串在 固态继电器控制回路就好啊 ,
相序不对 或缺项  常 ...

确实如你所说,但是如果我的继电器是正反转的固态继电器,难道需要两个相序保护器分别串在控制端?

网友:
见过大功率空调使用相序保护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啊,你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D:
反转多久会损坏设备,硬件检测反转切断电源来得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转多久会损坏设备,硬件检测反转切断电源来得及吗

正常运转即需要正转也需要反转,假设是开窗关窗的问题,有时候开一半窗,有时候关一半,视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接常开触点。当相序是正确的时候继电器吸合。相序不正确或没接电压是继电器是断开的 ...

确实如你所说,但是如果我的继电器是正反转的固态继电器,难道需要两个相序保护器分别串在控制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你所说,但是如果我的继电器是正反转的固态继电器,难道需要两个相序保护器分别串在控制端? ...

接供电的电源线上。

网友E:
相序继电器接在三相电源一侧,也就是固态继电器的交流输入端。如果相序正确的话,相序继电器输出一个控制信号给控制板,允许启动。如果电源相序反了,这个允许启动信号没有就不允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序继电器接在三相电源一侧,也就是固态继电器的交流输入端。如果相序正确的话,相序继电器输出一个控制信 ...

你的意思是相序保护器自己给出一个控制信号?你说的控制板指的是PLC或单片机之类的吧?
我感觉是单片机IO(1)--相序保护器1的常闭端--固态继电器控制端1--固态继电器GND--单片机GND,这样是正转,
单片机IO(2)--相序保护器2的常闭端--固态继电器控制端2--固态继电器GND--单片机GND,这样反转。
一个正反转固态继电器正转需要配一个相序保护器,反转需要配一个相序保护器,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相序保护器自己给出一个控制信号?你说的控制板指的是PLC或单片机之类的吧?
我感觉是单片机IO ...

真是给你绕糊涂了!
你说你的电机不能反转,怎么反转还要加一个相序继电器呢?
给你个图参考一下!

如果相序正确XJ的5、6脚接通,允许启动!
如果相序反了XJ的5、6脚断开,不允许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相序保护器自己给出一个控制信号?你说的控制板指的是PLC或单片机之类的吧?
我感觉是单片机IO ...

相序保护器接电源线上,两个继电器前面,保护器的开关接一个单片机的输入IO,改程序判断这个IO,相序不对,哪个继电器都不让动。

网友:
还可以变频器控制,可以设置禁止反转功能。这样不怕电源相序改变,更加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