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2米/秒前向的车子读取固定在轨道上的RFID,时间够吗?

楼主(2018-12-21):
我在设计一个运行于轨道上的小车,速度每秒2米。在运行中(不停下来的情况下)读取轨道下面的RFID。这个方法有问题吗?我担心车子不停下来读取的时间不够,读取不可靠。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指点。

网友:
和读头的距离,线圈尺寸都相关,这个不好说。

网友A:
距离够近,没问题的。

网友:
速度太快,建议用绝对位置编码器

网友:
这速度有点快啊,这个够不够只能实测,实际测试有数据才能说明实际情况
你这情况得用大天线的RFID读卡器,RFID卡也得用方形卡而不能用圆的小卡
1m/S的速度,如果RFID读卡器与RFID卡位置左右有较大的偏移,都有可能读卡失败

网友B:
算下来才7.2km/h,阅读器天线有个广脚。最快读取频率能知道,这样能算出具体的极限列车速度。成本不严格的话,完全没问题。以前设计地铁速度80km/H的阅读,采用德国Harting的阅读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下来才7.2km/h,阅读器天线有个广脚。最快读取频率能知道,这样能算出具体的极限列车速度。成本不严格的 ...

我的车要控制成本啊。100元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够近,没问题的。

运动着的读写头离开轨道是10MM. 这个距离是近还是远?

网友:
天线加高,功率加大。让电磁波覆盖到轨道的长度加长。这个和阅读器速度、天线安装高度 直接相关。  比如1Hz的频率,1S行动2米,这样,天线的照射长度应该大于2米。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你这个应用的目的是什么?测速或定位吗?如果这个应用完全可以不用RFID的.  车都要控制在100元以内? 这个方案很难吧.

网友:
楼主没说清要实现什么目标

楼主:
要实现的目标是定位。定位的精度是300mm.  就是RFID的布置间距是300mm。

网友:
请参考广州地铁的APM列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你这个应用的目的是什么?测速或定位吗?如果这个应用完全可以不用RFID的.  车都要控制在100元 ...

不是车子,是RFID相关的部件控制在100元以内。

网友C:
300mm也就是30厘米, 轨道长度多少?你确定RFID能控制好成本?
同一时刻有几辆小车在轨道上?
13楼说可以参考列车定位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列车定位比较多的有交叉线加上辅助设备,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要做的目標跟成本是互斥的。

楼主:
列车定位比较多的有交叉线加上辅助设备。能再详细些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mm也就是30厘米, 轨道长度多少?你确定RFID能控制好成本?
同一时刻有几辆小车在轨道上?
13楼说可以参考列 ...

列车定位比较多的有交叉线加上辅助设备。能详细启发一下吗?

网友C:
这个需要一点功力了.
布一条环线,里边通恒定的直流电流,  每隔20-30厘米交叉一次,  布局成眼图的形状,你自己搜一下眼图就明白了.  这样相邻两个眼的磁场方向是反的,使用地磁传感器可以测量到,根据磁场变化来计数,就可以计算出位置了.
辅助装置主要是用来校准的,可用可不用.

网友:
读起来 可能不稳定

网友:
距离近 肯定没问题

网友:
19楼好办法,结合一下减速再读rfid .的话更可靠。rfid 等于是绝对标定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一点功力了.
布一条环线,里边通恒定的直流电流,  每隔20-30厘米交叉一次,  布局成眼图的形状,你自 ...

我当前有个方案,跟你的有相似。就是轨道下面预埋磁铁。用霍尔传感器读取。加入无刷电机的脉冲计数。这个的缺点:计算的是增量。如果用RFID取代磁铁,就可以得到位置的绝对值。

网友:
13.56M有些困难,建议用900M的RFID标签。欧洲有的地方用这个做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应该可以。

网友:
RFID标签绑在 自行车轮胎上,自动车手动转起来测试一下

网友:
一般的13.56M RFID从获取能量(靠近阅读器、进入有效RF电磁场)到开始工作要花好几十ms,按小车的速度算,要保证可靠,读写器天线至少要到20cm,功率也要加大,属于定制阅读器了,100元搞不定。

网友:
国内运行在正线铁轨上的车辆,每辆车的车底,均有RFID模块的,均可以以运行速度读取,当然这个车号系统还是较贵的。